V+黑屏

楼主(2014-09-07):
什么时候能解决我们这些黑屏的用户啊??或者改全套遥控图传增程能避免图传信号因中断后出现的画面黑屏的问题吗????还是接上双接收的监视器就不会黑屏???

网友A:
更新最新固件看看,反正我手里的一直ok。。。

楼主:
引用 网友A:
更新最新固件看看,反正我手里的一直ok。。。

全部都是最新的。。。。,在考虑到底是换监视器还是改增程。。。郁闷,希望大疆技术出来解决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全部都是最新的。。。。,在考虑到底是换监视器还是改增程。。。郁闷,希望大疆技术出来解决下

发现个现象,如果拍照片以raw格式的话,ipad 3会有一定几率黑屏,并且始终不恢复,而其他的galaxy s5 或iphone 5s则完全没有遇到过。。。

网友:
没遇到过。话说v+可以加屏嘛

网友:
V+什么情况

楼主:
全部最新固件,飞几分钟就黑屏很郁闷

网友:
引用 楼主:
全部最新固件,飞几分钟就黑屏很郁闷

看来不建议升级是对的

网友B:
把软件里的显示分辨率调到最低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软件里的显示分辨率调到最低

一个样

网友C:
这么点高大上的v+会黑屏?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么点高大上的v+会黑屏?

骗你干嘛。。。。。

网友D:
先弄台别的品牌手机用着吧或急用时借台平果手机应付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先弄台别的品牌手机用着吧或急用时借台平果手机应付下

晕死想说看看能不能接监视器上,以此来解决黑屏

网友E:
我的V用苹果5就和你的一样,飞几分钟就要黑,必须机器断电重启才可以,但是用小米三就可以,飞多久都OK,另外我自己买的真绝一门的图传增程改的功放版。

网友F:
黑屏时OSD数据会动么?

楼主:
引用 网友F:
黑屏时OSD数据会动么?

OSD一切正常跳动,但是这个距离和高度必须注意,有时候会有30-50的误差,根据使用环境来确定,黑屏我一般靠雷达把飞机拉回来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的V用苹果5就和你的一样,飞几分钟就要黑,必须机器断电重启才可以,但是用小米三就可以,飞多久都OK,另 ...

你不开时候会黑吗?那开了图传呢,还会黑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不开时候会黑吗?那开了图传呢,还会黑吗?

苹果手机开不开功放都黑

网友:
改全套遥控图传增程看来是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