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大家,这个B6电源能用在乐迪CB86上吗

楼主(2014-09-07):
就是整个电源,买B6时候带的, 12V 5a
可以用在乐迪充电器,或者A6上吗?

网友:
肯定不行嘛

楼主:
原因是?
电流小,接口不匹配?

网友A:
引用 楼主:
原因是?
电流小,接口不匹配?

我用的A6,电压要求23V左右,你这电压才12V肯定用不成嘛

网友:
12V电源可以用在A6上,只要电压对的也可以用在乐迪充电器上,但你这个电源电流小了点,用小电流充电还是可以的。

网友:
能否用在别的地方,首选取决于电压电流是否符合要求,还有就是接口的规格和电源极性是否一致。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用的A6,电压要求23V左右,你这电压才12V肯定用不成嘛

A6要求输入电压为10.8-14V,你确定你的是A6?

网友:
引用 网友B:
A6要求输入电压为10.8-14V,你确定你的是A6?

哦哦,对,记错了,我调整的是13.2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