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问个问题关于精灵的

楼主(2014-09-07):
大疆的精灵2和2v+区别很大吗?我在官网没看出太大区别。原来考虑买
电动直升机
,并且还要自己组装,坏了维修成本也太高,大疆的精灵应该会比较好控制,想先从四轴起步。请给些建议。

网友A:
四轴 和直升机完全不属于一路的东西,电直一般是玩3D的,多轴是为了航拍的,精灵的飞控还算稳,用狗拍东西正合适。V+的视频好像比狗差一个档次。(任何一个坏了 维修成本都不低)

网友B:
楼上说出真啼,不严也罢

网友C:
V和V+的区别很大,你确定你自己看了官网的说明了么。
就算精灵的操作被DJI描述得再简单,也属于航模范畴,不同于一般模型,最好自己先模拟器练练手,官网下载一下说明书看看,浏览下视频,不然纯新手买来不懂什么是GPS校准,不懂有哪些飞行限制,操纵没有基本的条件反射,秒炸也是顺理成章的事情。

楼主:
谢谢,那想问一下,现在要是想要买一个是2v还是2v+?一直在这两个犹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