钢丝拉线转向的收放前起落架

楼主(2014-09-07):
各位玩家好,

请教一个问题,前三点收放起落架的前轮转向,有部分机型是采用钢丝拉动的方式控制转向的
如图:

但有时候,比较困惑这种形式起落架的直线指向性不强,地面滑跑总感觉跑不直。
是要拉紧钢丝么?还是稍微有点虚位?
有使用此类结构起落架的请给你们的经验,谢谢!

网友:
我觉得因该要绷紧钢丝  但对舵机不好。 有条件还是不要用钢丝,只有确实没办法了才用这玩意。我的猎鹰王90F16是这玩意,感觉不好用

网友:
我以前的一个737也是这样的收放,如果前转向舵机比较好,又不怕扫齿的话建议固定紧一点,这样起落架在底下滑跑时不容易跑偏。

网友:
开车的方向盘,就算直的,行走时如果不加以修正也是要跑偏的。使用时修正一下,习惯了就好

网友:
拉线不紧有虚位、舵机抖动都会造成跑偏!

楼主:
有一种观点认为不用拉那么紧,飞机自然会跑直,我觉得不靠谱,有人试过么?

网友:
前三点起落架 前轮只要不是偏的厉害,滑跑中稍微修正就行,实际中 就算你前轮调整的很正 飞机在滑跑时也是需要进行适当的修正,不可能完全做到只推油门就能跑直的。

网友:
钢丝拉紧了也没拉杆的跑的直

前三点式的

楼主:
这样子,看来我不必再在此问题上纠结了。

网友:
滑跑时轻微修正吧,完全跑的很直比较难,顺便说这起落架很贵吧

网友:
车上那么精密的转向机构都难跑直,何况飞机这种简易机构,边跑边修正吧

网友:
喔,河马兄已经玩到这么大的家伙了。呵呵

前轮其实即便没有虚位锁的很直,飞机滑跑的时候也会受到地面颠簸,摩擦力不均匀或者侧风的影响造成偏移,还是需要修正的。只是前三点只要前主轮距不是小的太离谱,一般都能跑的比较直的,不用很大修正。

网友:
装个陀螺仪就没问题了

网友:
习惯就好了,稍加修正就能解决了

网友:
感觉不能拉太紧 容易崩断或者使钢丝被拉长了  地面跑感觉主要保证两边钢丝长度一致 有点虚位影响不会很大吧。

网友:
拉太紧毁舵机,朋友的737转向舵机坏3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