凤凰5

楼主(2014-09-07):
请教高人,凤凰5在wdous7系统里升级包在那个文件夹里啊?

楼主:
手动升级该把升级包放在那个盘文件夹....wdous7系统

网友:
I don't know ,maby named"updata".

网友A:
不需要特定放在哪个文件夹,手动升级的时候你自己可以指定到升级文件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需要特定放在哪个文件夹,手动升级的时候你自己可以指定到升级文件就行了。

在哪里指定了 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在哪里指定了 谢谢

启动模拟器菜单上面就有手动升级选项,你点了就知道该怎么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启动模拟器菜单上面就有手动升级选项,你点了就知道该怎么做了。

哪里啊 没找到抓个图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哪里啊 没找到抓个图谢谢

启动界面,不用进模拟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启动界面,不用进模拟器。

你好 运行程序 phoenixUpdateInstaller.exe 这个我知道我想问升级包要放在那里怎么指定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好 运行程序 phoenixUpdateInstaller.exe 这个我知道我想问升级包要放在那里怎么指定谢谢

不是运行这个程序,你点phoenix.exe,就是正常启动模拟器的那个图标,之后会先在桌面弹出来一个启动菜单,那上面就有手动升级的按钮,点了就会让你选择升级文件,文件存哪儿都不重要。
唉,这么简单个事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