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DS Chase 360 想说爱你不容易!

楼主(2014-09-07):
我去,花牌电机固定孔位太小,电机轴也短了点,根本就装不上,难道只有用原厂推荐的蝎子2520吗?又听说发热会死人,怎么办?如何破解?

电机齿差不多卡底板了,两个齿才对平!要求小心安装。

而这个时候,电机轴还不够用,明显是电机齿太长了,固定的机米位置太靠上了!
综上,KDS CHASE360的电机齿设计有点问题,谁叫它是二级皮带机呢!

网友:
换电机吧,唉,又一个中枪的

网友:
换个固定座就是拉

网友:
看到楼主的大花裤衩子了

网友:
自己cnc一个

网友:
斜着装不就行了

网友:
差一点点,再打一个眼应该也可以

网友:
换电机,我收你的花牌

网友:
丹锂2221电机也可以用,就是丑了点,

网友:
喜闻乐见。。叫你不买套机。。

楼主:
斜装更不行

楼主:
一完再沉头螺丝、要不然卡电机齿

网友A:
。。。楼主。。 这个怪360 吗? 。。 大部分电机螺丝孔 都是两个尺寸的 。。
花电机只有一个尺寸 你为什么不说 花电机有问题呢。。是花电机的兼容性不好。

网友:
想想办法吧

网友:
2520就是耗电不会热死

网友:
等降价,等二手,等。。。。。。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 这个怪360 吗? 。。 大部分电机螺丝孔 都是两个尺寸的 。。
花电机只有一个尺寸 你为什么 ...

有理。

楼主:
mx460也是一个孔距、装不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 这个怪360 吗? 。。 大部分电机螺丝孔 都是两个尺寸的 。。
花电机只有一个尺寸 你为什么 ...

非常有理

网友(2015-04-11):
电机垃圾

网友:
KDS表示很冤。。。

网友:
是很冤,蝎子马达是非标的吗?还是另外的杂牌是标准的呢?这实在是做不到万能的马达座啊

网友:
这360真的不好装,很不喜欢

网友:
我的360今天收到了,但是里面没有说明书KDS的金属件是很漂亮,但组装时没有亚拓的方便,亚拓的说明书很详细,对安装的指导作用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