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电池放电问题

楼主(2014-09-07):
v+电池用11瓦节能灯泡用来放电可以吗?飞机返修。电量满状态不能保存时间较长。求大神指教。拿什么灯泡放电较好。多少瓦

网友A:
用耐压超过3S的直流灯泡放电就行了,功率无所谓。节能灯是交流的,不能用。

网友:
想快点就用大功率的,放到保存电压不就行了

网友B:
计算一下需要的放电电流,直接用电阻放电

网友:
引用 网友B:
计算一下需要的放电电流,直接用电阻放电

烫死的说

网友C:
用b6放电功能

网友D:
用燈泡放電不靠普!要守著不然有可能過放
還是別用了! 真要用的話放到11.4v就ok了

网友:
为什么没有专门的放电设备,经常有人在问呀。

楼主:
引用 网友B:
计算一下需要的放电电流,直接用电阻放电

完全小白啊。我买的12v20w的灯泡用v+的智能电池点了一下灯泡烫死我了.是什么情况啊?地板都烧糊了。不会影响电池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耐压超过3S的直流灯泡放电就行了,功率无所谓。节能灯是交流的,不能用。

12v。20w烫坏了家里的地板。什么情况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完全小白啊。我买的12v20w的灯泡用v+的智能电池点了一下灯泡烫死我了.是什么情况啊?地板都烧糊了。不会 ...

不会的,又不是电池热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燈泡放電不靠普!要守著不然有可能過放
還是別用了! 真要用的話放到11.4v就ok了

怎么叫放过啊。看到电量等到2时候应该就好了把?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b6放电功能

是啥?不懂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12v。20w烫坏了家里的地板。什么情况啊

z这个灯泡发热是很厉害的,工作时需要有灯罩,直接放桌子上的话,会引燃物体

网友:
引用 楼主:
12v。20w烫坏了家里的地板。什么情况啊

那你就多个串联起来放电,单个可能耐压值不够。

网友:
昏倒用平衡充电器放电就行,B6.A6.A9以及所有平衡充电器。设定充电电压为你需要放到保存的电压,然后接上电池。按充电开关,到达设定电压自动停止。

网友:
充电器放电呗

网友E:
估计还没听说过智能电池吧?

网友:
首先需要自己充电头,DIY或用原厂的改,转接到B6或PL8,最好设置成铅酸的电池,设置好截至电压。。。

楼主:
充电器还有这功能?

网友:
引用 网友E:
估计还没听说过智能电池吧?
我懂你意思,我就是说自己改然后上b6放电

网友F:
B6放电比较靠谱,小心不要碰一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