玩了一年半这也还行吧

楼主(2014-09-07):
玩了一年半这也还行吧

网友A:
有好几个问题条件不足,所以答案模糊。

螺旋桨同样尺寸和螺距的情况下,哪个轻,当然轻木最轻,只是轻木的只能当样子,不能用而以,(我选的是轻木,但结果是错的
接收放装在机架内,会不会信号 ,答案是会,问题出没有说天线在哪,所以答案很模糊。但又是正确答案只有一个内定的,所以容易错,。(我选的是不会,但结果是错的

我只错了这两道题,其它全对。

网友:
是真的娱乐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好几个问题条件不足,所以答案模糊。

螺旋桨同样尺寸和螺距的情况下,哪个轻,当然轻木最轻,只是轻木 ...

说的好,这题我也错了

网友:
大疆会不会对这个网站施压呢 各位? 域名太牛XX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