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diy一套四轴加图传!!!

楼主(2014-09-07):
刚刚开始玩四轴,很多不懂的地方,喜欢摄影,狗的照片效果的确不敢恭维,于是异想天开用了索尼的qx100做图传兼摄影,因为今天天气不是很好,照片等有了好一点的再上吧,先上几张四轴的照片

楼主:
这个好处就是,想拍就拍,地面控制,但是iPad的亮度还是欠佳啊,必须要遮挡才行

网友A:
很赞!建议把桨换成多旋翼桨型,你现在这个是慢飞桨。

网友B:
楼主 你的图传和ipad怎么接的?

网友:
同问ipad怎链接

网友C:
楼主 用地面的路由 控制距离能有多远?

网友D:
起飞重量多少?飞多久?多大电池?

网友:
同问IPAD,视频链接

网友E:
我也想知道IPAD怎么连接图传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也想知道IPAD怎么连接图传的???

估计AV转wifi吧

网友F:
好飞是关键,不炸是水平面。

网友:
求各種詳細

网友:
求问ITOUCH可以接麽?!!

网友G:
不就是索尼 QX100 WIFI 镜头相机么

网友:
Qx100不是用的人很多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赞!建议把桨换成多旋翼桨型,你现在这个是慢飞桨。

这个要请教下,什么意思?我还第一次听说这个,能讲一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 你的图传和ipad怎么接的?

wifi路由地面接收,距离确实是瓶颈哦,想飞很高很远的就不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 用地面的路由 控制距离能有多远?

环境好可以到300米,环境差就100米左右

网友B:
引用 楼主:
wifi路由地面接收,距离确实是瓶颈哦,想飞很高很远的就不行了

楼主 有没有教程啊?学习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起飞重量多少?飞多久?多大电池?

起飞重量2767g,6s5200mah电池,可以飞12分钟,下来3.8v的样子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不就是索尼 QX100 WIFI 镜头相机么

是的,我也是看了大虾们的帖才这样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 有没有教程啊?学习一下

路由器破解后wifi链接相机,ipad下载pmm软件再链接路由,我也是在51学习的,搜真绝一门的帖子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赞!建议把桨换成多旋翼桨型,你现在这个是慢飞桨。

请教下两者之间有什么差别吗???

楼主:
引用 网友F:
好飞是关键,不炸是水平面。

真好飞,就是图传距离不是很理想,不过我也没有打算把多轴飞出视线以外,我始终觉得不稳当,出了事就悲剧了

楼主:
这相机还真没有av输出,否者我就不费这么周折了,为了用这个相机,wifi是2.4g的所以只能用72mhz的控!!!

网友:
引用 楼主:
环境好可以到300米,环境差就100米左右

很不错啊!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相机还真没有av输出,否者我就不费这么周折了,为了用这个相机,wifi是2.4g的所以只能用72mhz的控!! ...

还可以用433的嘛 延迟方面不知您感觉明显不?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还可以用433的嘛 延迟方面不知您感觉明显不?

只要接收范围内延迟的状况可以接受,但是快要临近范围外的时候就恼火了,也就是说,通常100米以内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只要接收范围内延迟的状况可以接受,但是快要临近范围外的时候就恼火了,也就是说,通常100米以内是没有 ...

gopro把行车记录仪卖到天价, 真不如弄个sony的这个小东东

楼主:
引用 网友C:
gopro把行车记录仪卖到天价, 真不如弄个sony的这个小东东

但是这个确实有距离短的问题存在,还有就是配套实在不如狗那么容易,但是拍照片简直是狗3+都无法同日而语的,动态的狗3+还是差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但是这个确实有距离短的问题存在,还有就是配套实在不如狗那么容易,但是拍照片简直是狗3+都无法同日而语 ...

QX100是1英寸的ccd
狗才2.3分之一英寸
狗真不老值那两三千的报价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但是这个确实有距离短的问题存在,还有就是配套实在不如狗那么容易,但是拍照片简直是狗3+都无法同日而语 ...

可以试试hdmi转AV,或者拆机加机载2.4g功放
倒不难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试试hdmi转AV,或者拆机加机载2.4g功放
倒不难解决

这还真要请教下!!!

网友H:
表示没有看到di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