螺旋失速 怎么样解决 求解

楼主(2014-09-07):
我请教个问题 我飞翼Z84在低速或高速飞行一段时间它就会360度转然后就扎地  是平稳起飞螺旋失速  怎么样解决  求解   a2212  2700kv   40a电调 5寸桨 3s 2200ha电池  9克辉盛舵机

网友:
避免螺旋

楼主:
怎么避免 能详系说下吗

网友:
大油门拉出

网友:
装个平衡仪或者飞控

网友A:
2200的电池是不是太重了?飞机始终处在不稳定的临界点?我其他配置跟你一样,用的是1500毫安的电池。除了在起飞低速时出现过不稳定的现象,其它均平稳好飞。顺便上视频。

网友B:
没遇到过.会不会是接收机瞬间断电造成的 .每次螺旋是不是同一个方向?

网友:
避免低速转弯

网友:
调整重心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遇到过.会不会是接收机瞬间断电造成的 .每次螺旋是不是同一个方向?

就是上天飞个几十秒   就360转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2200的电池是不是太重了?飞机始终处在不稳定的临界点?我其他配置跟你一样,用的是1500毫安的电池。除了在 ...

不错  只是头转晕了

网友:
这是混控惹的祸!把升降和副翼的舵设在50--60%,就好了.

网友:
用的什么控?

网友C:
有空速就不会螺旋,螺旋就是失速引起的,如果硬是低速通场或吊机的话,调整重心,稍微靠后一点,飞机低速就不会摇摆,好控制一些,加大舵面,机翼上弧度加大或开襟翼和油门混控,至于螺旋改出,700克的飞机30米以下螺旋基本上没救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空速就不会螺旋,螺旋就是失速引起的,如果硬是低速通场或吊机的话,调整重心,稍微靠后一点,飞机低速就 ...

我把机翼加固了下 今天去爽飞啊

网友D:
飞翼自己做的?也有可能左右横轴重心不对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飞翼自己做的?也有可能左右横轴重心不对啊

是飞翼厂的  Z84

网友E:
重心问题。重心往前点就行了。我的一开始也是这样。现在重心靠前之后想螺旋就旋,想出就出,好飞得很

网友E:
重心调前点。我的调前后好飞得很,想旋就旋,想出就出

网友:
混控!把升降和副翼的舵设在50--60%,.再把升降和副翼设50--60大小动!

网友:
飞行一段时间它就会360度转然后就扎地
你说的一段时间是多少,几秒?几分?还是起飞就会360度转然后就扎地 ???

网友:
Z84这款飞翼就是爱螺旋!且重心要求严格准确!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飞翼厂的  Z84

是wing wing Z-84 吗?  这个超好飞的。 我记得是广州捷特航模的。 在深圳展会上看到过

网友:
KT F22也螺旋过

网友:
飞翼对重心的要求比较严格,重心如果偏后了就容易进入螺旋,只要把电池往机头位置移动使重心靠前一点就可以解决了,同时由于重心前移了飞翼会出现低头,必须把升降稍微提升一点补偿使飞翼保持能够平飞。

网友:
我的就是低速转弯造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