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前辈指导下

楼主(2014-09-07):
一直玩固定翼,现在想入四轴。
求个入门配置,一直没有接触过飞控,不知道什么飞控比较好上手些。

预算1500以内

网友A:
F450
apm gps 数传
20A电调
1047浆
4000ma3s
B6
FS9或收2手D10

楼主:
引用 网友A:
F450
apm gps 数传

有遥控和B6了。你这套不全吧

网友:
推荐使用apc原厂桨

网友:
这个有N种方案

楼主:
不好意思,我是新手,我要是知道也不会来问了。谢谢

网友B:
你可以去X宝上搜相关卖家,然后按你的价格咨询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可以去X宝上搜相关卖家,然后按你的价格咨询一下。

说的不错  哟     。

网友C:
新手买个NAZA LITE容易上手些。。。。。。

楼主:
引用 网友C:
新手买个NAZA LITE容易上手些。。。。。。

谢谢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