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个问题相当让我纠结

楼主(2014-09-07):
飞机在什么时候开襟翼,有什么作用,开的角度是多少,我的飞机是运动p51.襟翼到底该怎么用啊

网友A:
起飞和降落时开,平时不开。角度没研究过,可自行调 整,多飞几回,每次调 一点,看那种情况下效果最好。
开襟翼后会提高机翼升力效果和增加前进阻力。这两点正好是起飞和降落需要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起飞和降落时开,平时不开。角度没研究过,可自行调 整,多飞几回,每次调 一点,看那种情况下效果最好。
...

说的不错。以后坐飞机时坐在靠机翼的窗口位置,就很清楚的看见襟翼的收放了。

网友B:
襟翼角度不宜太大,会瞬间抬头失速。
建议先开10度感受一下,开和不开感觉会差很多。不要在快降落时再开,一定在转最后一个弯之前开或更早。

楼主:
引用 网友B:
襟翼角度不宜太大,会瞬间抬头失速。
建议先开10度感受一下,开和不开感觉会差很多。不要在快降落时再开, ...

我就是最后降落开的,瞬间抬头高度升高,还好高度不算太高,要不就炸鸡了

网友:
有条件可以设置襟翼舵机的速度,使得放襟翼的速度慢一些,这样就不至于突变了!

楼主:
自带慢放的

网友:
小角度的襟翼没有用处,降落时可以设置到40-45度左右,起飞20-25度。使用襟翼时特别是降落时通常要加上升降混控,这样可以使得在襟翼打开时飞机仍旧保持平飞。凡是支持襟翼功能的控里面一定会有襟翼-升降混控功能的,好一点的还会有襟翼慢速开启功能-一般选一到两秒左右。

网友:
开襟翼后要推升降舵修复姿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