冥思苦想+仔细观察,终于找到烧毁IO模块的元凶!!!用XA飞控的兄弟们请务必注意了

楼主(2014-09-07):
某天,插上电,闻到一股焦糊味,本能反应立刻拔电,发现LED指示灯和接收机都点不亮了,拆开一看,IO模块罢工,遂返厂,担心FC模块和4P线也会有问题就一起返厂。就等待了一周多,收到广州极飞电子修好后回寄的IO模块、FC模块和4P线。插好,检查完毕,上电,LED和接收机灯还是不亮,赶紧断电。。。。仔细检查,拔掉所有线,逐一排查,终于找到元凶,是4P线短路所致,目前大多电子设备都采用这种4P线作为模块之间的通讯和扩展,四根线的定义一般都是“地线、正极、TX、RX”,万用表检测这根链接FC模块与IO模块的4P线,居然地线、正极、RX三根线是短路的,之前的IO模块烧毁原因,想必也是因为这个吧。我想,也许是我用的四轴机架过于狭窄,本人布线追求隐蔽和简洁,在这么狭小的空间要布置这么多线和模块,就显得太拥挤,这根4P线受到长久的挤压,导致短路???不得而知……自己动手丰衣足食,下手自己加工,重新焊接,问题就完全解决了,目前飞行一切正常。PS,XA的售后也许很忙,我一同把所有模块、线材回寄就是希望售后能帮忙检测一下有无异常,这根因为4P线,可怜IO模块被烧了一次。不过也得赞一下,售后服务态度蛮好,回寄包装严实

就这根4P线干的好事,短路烧了IO

很暴力的割开一窥究竟

重新焊接好,再也不烧IO,一切正常

网友A:
焊好后如何包扎?上个照片

网友B:
如何用万用表测量得知短路。万用表上显示了什么说明短路还是怎么判断?求教~

网友:
引用 网友A:
焊好后如何包扎?上个照片

打上热熔胶,在上热缩管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何用万用表测量得知短路。万用表上显示了什么说明短路还是怎么判断?求教~

万用表不会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焊好后如何包扎?上个照片

这个没有统一的方式吧,我是用AB胶密封,热缩管都懒得用,暴力测试了几个起落,一点问题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何用万用表测量得知短路。万用表上显示了什么说明短路还是怎么判断?求教~

你买万用表有说明书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何用万用表测量得知短路。万用表上显示了什么说明短路还是怎么判断?求教~

晕!

网友:
万用表都不会用的童鞋回去找物理老师补习一下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如何用万用表测量得知短路。万用表上显示了什么说明短路还是怎么判断?求教~

电阻档,看阻值。

网友:
哪就所有的线都招回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如何用万用表测量得知短路。万用表上显示了什么说明短路还是怎么判断?求教~

他们都不愿意说,只有一位说用阻值来判断。

顺便再告你一个:看看你的万用表有没有蜂鸣挡。有的话,调到蜂鸣挡,红黑表笔一挨就会响,然后你拿着笔头去测线吧。响了就说明通路,本不应该响的地方响了,就有短路的可能了,例如一头接着电源+,别一头接电源-。

网友:
引用 网友D:
他们都不愿意说,只有一位说用阻值来判断。

顺便再告你一个:看看你的万用表有没有蜂鸣挡。有的话,调 ...

非常感谢!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电阻档,看阻值。

感谢!~

网友:
打开模块直接焊模块上

网友:
技术贴。。支持下。。。。

网友:
热熔胶使用一段时间后会脱胶 建议704封装并套上热缩膜

网友E:
这个线受热,扭转都有可能造成这个问题,线的质量太差了

网友(2015-01-11):
我的也烧了。。。。还没找到原因,没万能表。。。。我的还是新的,第二飞。。。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个线受热,扭转都有可能造成这个问题,线的质量太差了

你遇到过?

网友:
我的毛病也找出来了,也是4pin线短路,GPS模块的4pin线,奶奶的,这破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