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神鉴定哪个gps好

楼主(2014-09-07):
如题,求大神鉴定一下这两个哪个好

第二个

第二个

楼主:
都是6m的

网友A:
第二个有GPS后备电源再次启动的话搜星会快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二个有GPS后备电源再次启动的话搜星会快一些

恩恩,第一个上面一个特别小的也是电源

网友B:
这图看不清,既然模块相同配置应该差不多,看一下哪个做工好就可以了。

网友C:
2个都有,感觉功能都一样,都是定位30秒~2分钟7个星以上,不用考虑太多。第二个店家捧得有点太响了,还得焊反射板,太大太重了。实际上现在用的是第一个,后来买的也是这款,小巧功能足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2个都有,感觉功能都一样,都是定位30秒~2分钟7个星以上,不用考虑太多。第二个店家捧得有点太响了,还得焊 ...

恩恩,很有帮助,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图看不清,既然模块相同配置应该差不多,看一下哪个做工好就可以了。

恩恩,谢谢

网友:
都是6m-gps和6h-gps,某宝搜索ublox

网友:
追问,下面的一个用接i2c吗?

网友:
这东西是干什么用的

网友:
天线直接进那个芯片的效果其实都差不多的。

我用了十几个GPS只有带板载LNA和SAW的搜星明显多两颗,

其他各种天线挨个更换过,差别不大。

带LNA和SAW的GPS

网友:
引用 网友A:
第二个有GPS后备电源再次启动的话搜星会快一些

第一个貌似也有吧

网友:
差不多的

网友:
一个爹造的,我用的后者,前者也一样

网友:
翻过来看 2个的GPS天线尺寸不同 第一个的小一点 实际使用起来没区别

网友:
用的GPS模块一样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