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3落水悲剧,目前日光浴中

楼主(2014-09-07):
昨天第一次试v3定速,3块电很正常,因为在小区飞,没飞高,降落得时候油门也没低于40,今天一早被莫友叫出去飞,7点左右吧,还没清醒,结果忘记搞定速了,飞高了我习惯性降油门,结果不注意很容易就降40以下,悲剧,电机速度急剧下降,推高油门速度慢慢上升,好郁闷,都快落地速度还没上去,本来下面是草,20多公分高,飞机掉下来速度也不快,慢慢悠悠去捡飞机,结果发现草丛中隐藏一水沟,半米宽,可怜我飞机正躺在水中央,可恨的是这水刚好10公分左右深,正好泡飞机,无奈。回家拆飞机,发现ds520拆开比较kst215舵机的电机,居然差不多大,尼玛,这以后完全可以用215锁尾。下面那个电位器焊在板子上的是ds520

网友A:
玩飞机还是要好飞场,电子设备泡水是有点麻烦。以后慢慢适应定速就不会发生类似的事情了,航模之路犹如西天取经要经历磨难才能修成正果!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玩飞机还是要好飞场,电子设备泡水是有点麻烦。以后慢慢适应定速就不会发生类似的事情了,航模之路犹如西天 ...

图片挂了吗?我怎么看不到

楼主:
现场没有吹风机,无奈把汽车发动,把飞机放在发动机那里烤,效果还不错,烤了半个小时,居然现场可以飞起来,无损失

网友:
人品好比什么都重要,居然没事万幸,恭喜虚惊一场!

网友:
强烈建议楼主把舵机给固定翼用 这样至少能挽回点损失(直机就不要用了 这是作死啊)

网友B:
用发动机烤飞机楼主人才。提示一下楼主可以怠速开空调,散热器马上启动排出大量热量。

网友:
最好用甲醇洗洗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发动机烤飞机楼主人才。提示一下楼主可以怠速开空调,散热器马上启动排出大量热量。

本来是想开空调的,嫌麻烦,发动机温度上升快,我是边考边看,怕烤坏,舵机目前感觉还可以,没什么问题,就是今天拆开发现有个齿轮居然扫了一个齿,大齿,但是齿根没断,居然还能正常用,一直没发现

网友C:
用甲醇洗洗,有条件用超声波清洗一下,一般修手机的地方有,直接晾干后,以后会慢慢腐蚀,特别是在潮湿环境

网友:
飞机泡水了,我嫌麻烦,把电子部分吹干后,直接飞,甩干电机水分,还有螺丝水分···

网友:
吹干了一般都能用,不过有隐患

网友:
损失很大啊

网友D:
没事 一般电子设备都不会有问题的 电调比较娇气一点而已

网友:
V3  飞定速,油门曲线就没设到50以下的,普通都是 0 50 50 50 50

楼主:
引用 网友D:
没事 一般电子设备都不会有问题的 电调比较娇气一点而已

电调一点事都没有,我在车里把电调拆开放在发动机里烤了半天,一点水都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甲醇洗洗,有条件用超声波清洗一下,一般修手机的地方有,直接晾干后,以后会慢慢腐蚀,特别是在潮湿环境 ...

当时水比较浅,掉下去到我捡起来不到1分钟,进水不是很严重,而且水也是清水,估计影响不大,吹干就行了吧,要是长时间浸泡,估计有问题

网友E:
这台X3的侧板改造过?

网友:
飞机掉水里最烦嫌,我x5也掉过一次!

网友F:
v3有自救功能,设置好之后,切熄火后可以***恢复转数

网友G:
引用 网友E:
这台X3的侧板改造过?
恩,自己做了电调座,带散热片,在电调底下

网友H:
啊啊!惨烈!!!

网友I:
确实倒霉了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