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智能方向控制功能请教

楼主(2014-09-07):
打开精灵NANZ-M之后,拨动遥控S2开关,遥控器的X2通道有三档,但是智能控制方向里面一直处在关闭状态没有反应,这个是不是在家里设置的时候没有GPS的原因,还有这个航线记录和航点记录是怎么记录的,起飞的时候S2是关闭状态,然后要用航线控制的时候再切换到航线吗,不知道我说的大家有没有理解

网友:
语言难解释  电话里才说的清楚 咨询电话13584202233

网友:
呼叫售后

网友A:
設置的時後跟有沒有gps訊號一點關係也沒有!
請重新校準控的位置,由圖片上您三段開關都沒到正確位置是沒有作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設置的時後跟有沒有gps訊號一點關係也沒有!
請重新校準控的位置,由圖片上您三段開關都沒到正確位置是沒有 ...

在遥控校准的界面里拨开关确实通道显示有反应,但是在这个画面下就一直是关闭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在遥控校准的界面里拨开关确实通道显示有反应,但是在这个画面下就一直是关闭的

先做一次指南針校準!不然你智能方向控制是無法勾選上的!(就算勾選了下次還是會自動取消)做過一次校準後就會顯示!

网友:
指南针校准,遥控器通道校准
关于各种定义,请仔细看说明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