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买的精灵V+一个马达比较紧身 怠速明显比其他慢

楼主(2014-09-07):
问下新买的精灵V+ 一个马达比其他的紧 怠速明显慢  停转的时候也先停下来 这个正常么 之前的V也有一个比较紧身 不过这个新买的更紧了 其他三个都蛮顺滑的
大疆客服来说明下正常么  你们的也有这种情况么 飞起来好像没啥感觉 只家里飞了一下 电池还没冲过电 有人要可以出

网友:
我朋友的也是 关注

楼主:
求客服解答 心理总不舒服

网友A:
只要不是電機干涉造成,
不影響飛行因該沒啥關係吧!用段時間等磨合後再看看狀況!
軸承也需要磨合過才會順暢,(另機體未擺放水平就上電移動到機體也會造成電機轉速不一)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要不是電機干涉造成,
不影響飛行因該沒啥關係吧!用段時間等磨合後再看看狀況!
軸承也需要磨合過才會順 ...

我是放在平地上的 那个紧的明显转的慢  熄火了也是第一个停下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要不是電機干涉造成,
不影響飛行因該沒啥關係吧!用段時間等磨合後再看看狀況!
軸承也需要磨合過才會順 ...

我2个机子都有这情况 你们就没有 我人品爆发?

网友:
坐等大疆给答案

楼主:
你也这样? 大家顶起来

网友:
DJI售后不错的。

网友B:
我的大疆飞控也这样,问了大疆客服说是要调高怠速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也这样? 大家顶起来

我的 没有这种问题 ,只是想学习一下 听取下答案是什么  怎么解决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大疆飞控也这样,问了大疆客服说是要调高怠速

我的是一个明显很紧 用手转明显感觉有阻力

网友:
很常见 电机品质不均匀。 有的摩擦力大,  最好换掉,  所以好的电机要多买几个挑选一致性比较好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的大疆飞控也这样,问了大疆客服说是要调高怠速

你的電機、電調是否為DJI
電調如果不是DJI是需要做油門校準的,跟飛控因該沒關係
我DJI電調T-M電機一樣會有轉速不同的狀況,但把怠速調高一格解決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的電機、電調是否為DJI
電調如果不是DJI是需要做油門校準的,跟飛控因該沒關係
我DJI電調T-M電機一樣 ...

我的电调虽然不是大疆的,但也是在油门很低的情况下,其中三个电机在转,不转的那个电机要把油门继续推高一些才会转,客服让我调高一些怠速结果电机就同步了

网友C:
楼主不必担心,所有的精灵都这样,是电机质量问题致导致的,别听什么电调、电机太新需要磨合之类的屁话。。。我的两个精灵全是这样,有松有紧,问了朋友的也都这样,凑合飞吧,阻力大的电机更费电温度更高些,不至于导致突然炸鸡。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不必担心,所有的精灵都这样,是电机质量问题致导致的,别听什么电调、电机太新需要磨合之类的屁话 ...

感谢这位缘兄

网友D:
这是正常的、拥有过3架精灵都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是正常的、拥有过3架精灵都这样

多谢 大疆为啥连个马达都做成这样

网友E:
我的1,4号有时也这样,怠速高点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的1,4号有时也这样,怠速高点就好了

怎么调怠速?

网友:
引用 楼主:
羡慕啥。。。。。

别误会,只是羡慕有机机而已。不是幸灾乐祸。。

网友E:
调参阿,默认是最低档,我用的推荐的前面一个,推荐那个碰下油门就起飞了,

网友:
我的V+也是右后电机转起来比较紧,但不影响飞行。

楼主:
引用 网友E:
调参阿,默认是最低档,我用的推荐的前面一个,推荐那个碰下油门就起飞了,

用电脑上的参调还是手机上的软件

网友:
我都用电脑

楼主:
找不到哪里可以调怠速啊。。。求个截图

网友:
返厂升级电调吧
不然离炸鸡不远了

网友:
你可以试试怠速时用手轻按那个怠速比较慢的桨叶叶帽 看看会不会出现 和我帖子里发的一样的情况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972745 如果有那就恭喜你了赶紧返厂 不然下降时与稍大点的风炸鸡的

网友:
一个个找,

网友:
返厂吧,这样最好

楼主:
真心找不到 不知道哪个软件

网友:
看来这品控……

网友E:
引用 楼主:
真心找不到 不知道哪个软件

无言以对 naza的调参软件 你都知道手机调参就不知道那个调参软件 服气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无言以对 naza的调参软件 你都知道手机调参就不知道那个调参软件 服气了

那个不是要用蓝牙链接么 精灵没蓝牙啊。。。。

网友(2015-01-01):
却是请问各位怠速如何调高,我是大疆精灵2V,调参软件找不到怠速调整选项。

网友:
我的就是1号电机有问题~导致侧翻了~我的是1号电机明显转的慢

网友:
其实这个是正常的,因为大疆的轴承是做了预紧的,至于什么是预紧,请看链接http://wenku.baidu.com/link?url= ... R4b4OZPn7uxlL61LJ77
预紧会在一定程度上增加轴承的摩擦力,但是可以延长轴承的寿命,减少系统的震动。预紧很难做到完全一致,但只要在允许范围内就可以了,大家可以用测量空载电流的方法来看看预紧摩擦有多大。

其实轴承的门道很大,不做预紧的轴承摩擦力很小的,山寨电机基本上也都不做。再告诉大家一个出乎大家意料的现象,如果把轴承上的润滑油洗掉,在空载的时候轴承的摩擦力更小,不过带载的时候就惨死了。

轴承预紧的作用
轴承预紧最主要的作用包括:

    提高刚性
    减低噪声
    提高轴引导的精度
    补偿在运行中的磨损
    延长工作寿命

提高刚性
轴承的刚性(kN/μm)是指轴承上的作用力与其弹性变形的比。 受到预紧的轴承,在一定范围内的负荷所导致的弹性变形,比没有预紧的轴承要小。
减低噪声
轴承的工作游隙越小,滚动体在无载区中的引导就越好,轴承在运行时的噪声也越小。
精确的轴引导
在预紧的作用下,轴因受力而产生的挠曲会减少,因此可以提高轴引导的精确性。 例如,小齿轮轴承和差动齿轮轴承可以通过预紧来提高刚性和轴引导的精度,使齿轮的啮合更精确和更稳定,并可以把附加的动态力减到最小。 所以运行时的噪声会更小,齿轮也可以有更长的工作寿命。
补偿在运行中的磨损
轴承在运行中会因为磨损而导致游隙增加,这种情况可以通过预紧来补偿。
延长工作寿命
在某些应用中,轴承配置的预紧可以提高运行的可靠性和延长工作寿命。 合适的预紧量可以使轴承中的负荷分布更平均,因此可以有更长的工作寿命,参见保持正确的预紧量。

网友:
我的f550也是

网友:
我的f550也是这样的,六个电机有两个明显紧些

网友F:
我的精灵2V现在右前臂可能很紧,所以启动时根本起不动,需要油门才能带得起来,所以每次起飞非常危险。各位大神,谁能告诉我精灵2V如何更改怠速?调参软件我都翻烂了没有找到哪里能调呢?

网友:
论坛里已经说过,取下电机底部卡簧,拿下黄铜圈,用什锦锉修掉一点(平面锉3次即可)。装回去后就跟其他电机同步停转了。

网友:
模型长久闲置后可能出现这种情况,让电机空转一段可能就好了。可以把模型绑在凳子上,控制油门用不同速度空转。此外,在沙滩上起降电机卷入沙拉也会出现这种情况。

网友(2015-02-07):
引用 网友F:
我的精灵2V现在右前臂可能很紧,所以启动时根本起不动,需要油门才能带得起来,所以每次起飞非常危险。各位 ...

精灵的飞控是phontam 是特有的调参软件没有怠速调节这个页面,你不用找了。只有NAVA V2 LITE 这里飞控才有得调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