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AZA LITE 误刷固件 求助

楼主(2014-09-07):
NAZA LITE 飞控连电脑后,装上驱动也无法进入调参界面。。。。。。结果就用V2的调参软件试了试,就开始作死了。。。升级成NAZA M V4.02固件,升级后就提示配置错误了。。。然后用朋友的MAC再尝试进入LITE 调参界面,进不去了。。。。估计是固件的原因    求助DJI技术和各位模友,这固件还能刷回来不?(4楼上图)

网友A:
你確定lite可以升級固件!依說明因該沒辦法升級,換部電腦試試,再不重裝作業系統(請用正版軟件)
別用ghost版容易有問題?

网友:
原来lite可以刷V2固件,看来硬件差不多,序列号上面有门道~~话说DJI设置那个序列号,但是几乎从来没有推出过升级服务~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確定lite可以升級固件!依說明因該沒辦法升級,換部電腦試試,再不重裝作業系統(請用正版軟件)
...

真的升级成了NAZA M V4.02    GHOST版是啥意思?我的电脑连LITE和V2主控都只能进入V2调参界面,是WIN7操作系统

楼主:
我错了。。。朋友给我的时候说它是LITE,让帮忙调,结果搞了半天是V1。。。

网友B:
嚓,V1来这里冒充

楼主:
引用 网友B:
嚓,V1来这里冒充

今天打电话找DJI客服了  客服先叫我先飞控上电再短接F1/F2端口(据说可以还原初始固件)再试。。。呵呵,还是进不了LITE调参界面,搞了半天就是个V1  晕啊   但为什么没有将V4.02固件刷回去  难道只是还原默认值 但好像也没有。。。

网友:
引用 楼主:
今天打电话找DJI客服了  客服先叫我先飞控上电再短接F1/F2端口(据说可以还原初始固件)再试。。。呵呵 ...

。。。。。对楼主真的汗了。

网友(2014-12-28):
这帖子有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