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为什么那么排斥香蕉头?

楼主(2014-09-07):
刚入魔的时候就听大家都说直接焊上好,可时间长了发现也不完全
贵的要死的sky hero原装动力就全是香蕉头
这货不仅电机香蕉头,连电调分电也都是香蕉头,看起来就是普通3.5的香蕉头

我觉得让新手去焊电机线挺为难的
我也是从焊接新手一点点走过来的,个人的经验是焊香蕉头比焊线容易,尤其是电烙铁焊锡不好的情况下要说香蕉头容易松,我每次拔香蕉头的时候都痛苦地要死,一点也不担心它会自己松开来
大家觉得呢

啊,sky hero 真是太漂亮了,要能便宜点就好了,国产的小金刚居然是玻纤铝管,不能忍

网友:
我也认为香焦头好用,即使松了用钳子夹一下就好了
其实线对线焊也很简单

网友A:
香蕉头利于调试
插上香蕉头, 在头子外撕开点皮, 补上一坨焊锡,  保险

网友:
不知道,反正我用的几个香蕉头紧的要死,想拔都拔不掉。调试时候之敢差一半。否则拔不出。调测好了直接插紧。把都拔不掉

网友B:
导线 电流通过 会发热。。。发热之后 金属接触面会氧化。。。。。氧化之后会导致接触不良。。。后果你懂的。。。如果你人细心。。每次起飞前用药水擦拭接触面。。那无所谓

网友:
ai 哎。我的到现在都没装

网友:
你愿意怎么干随你 你的地盘你做主

网友:
都用香蕉头的呀

网友C:
不是香蕉头的问题,是与香蕉头相连的电机线容易断

楼主:
引用 网友B:
导线 电流通过 会发热。。。发热之后 金属接触面会氧化。。。。。氧化之后会导致接触不良。。。后果你懂的 ...

这应该不会吧,我的电机电调一块电池下来摸起来都没手热,何况那导线

网友D:
香蕉头刚刚开始用是没问题
但是时间长了就会出现接触不良
还有就是接触面变小的时候电流流过就会发热
热了香蕉头的弹片就会变软、
然后就是莫名其妙的炸鸡、堵转什么的
想用就用呗、反正与我无关、我只是提一个建议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应该不会吧,我的电机电调一块电池下来摸起来都没手热,何况那导线

那是因为电流没达到导线的极限。。。你可以买个20几块的插板。。用来插电磁炉。。看看导线烫不烫,烧不烧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是因为电流没达到导线的极限。。。你可以买个20几块的插板。。用来插电磁炉。。看看导线烫不烫,烧不烧 ...

都烫成那样肯定是动力配置不合理嘛,香蕉头也是有明确电流限制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香蕉头刚刚开始用是没问题
但是时间长了就会出现接触不良
还有就是接触面变小的时候电流流过就会发热

原来是这样,学习了,那请问那种xt60插头结构的香蕉头会不会好些,就那种四片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香蕉头利于调试
插上香蕉头, 在头子外撕开点皮, 补上一坨焊锡,  保险

怎么拔?如果不准备拔的话为什么还用香蕉头,增重增成本。

网友E:
香蕉头是易于维护的设计。尽管楼上会提到有松动或者氧化问题,但是这都是非常极端的小概率事件。日常定期检查牢靠程度和接触,不会出事的。使用香蕉头肯定是利大于弊,想想看焊死的话既不好维护,也不利于检查,出了错还很麻烦。实际上焊死所带来的效益几乎没有。

网友:
引用 楼主:
原来是这样,学习了,那请问那种xt60插头结构的香蕉头会不会好些,就那种四片式的

那肯定会好一些
不过电流达到80A的时候就会发热
也一样会变软
在动力回路上能少用一个插头就少用一个插头
这样就能减少炸鸡、堵转、等等的情况发生

网友:
用久了会氧化

网友:
引用 网友E:
香蕉头是易于维护的设计。尽管楼上会提到有松动或者氧化问题,但是这都是非常极端的小概率事件。日常定期检 ...

对于小飞机来说,几十克的重量还是挺大的影响的

网友:
怎么说呢,我喜欢用香蕉头,主要是因为他后期维护包括更换方便,如果你只装一套多轴,那的确是可以完全焊死,一个是可以减重,另一个是为了安全考虑,香蕉头说的老化还有接触不良,一般是在多次插拔之后造成的,但是,除了电源以外,我们电机电调不会每次都插拔一下吧?电源有条件的话采用防打火插头,可以有效延长寿命,为了安全,建议50次起降以后更换电源插头,电机那里的香蕉头,真的不容易老化什么的,除非是先天不足,虚焊什么的,如果怕香蕉头松脱,在香蕉头插好后外面套个热缩管就可以了。。

网友:
这让新人怎么处理呀??选哪种方案呢?

网友:
引用 网友E:
香蕉头是易于维护的设计。尽管楼上会提到有松动或者氧化问题,但是这都是非常极端的小概率事件。日常定期检 ...

绝对赞同!上天的东西没有一劳永逸的,各部件的组装在保证可靠的前提下要方便平时保养维护!但香蕉头的使用尽量最小化,电机-电调-电源间的连接用上一组香蕉头对维护是非常方便的,具体在电机和电调间还是电调和电源间使用香蕉头还要根据电调的安装位来确定。

网友:
我也想说,首先香蕉头本身没有问题,主要是焊接到位。电机电调本身不太插拔。电源线用XT60,也就不会有什么大问题

网友:
我开始也是听朋友说焊死的,我也学样。反正认为焊功还可以,可是后来维护就麻烦了。你再熟练也是需要时间的。
后来我的做法是,
真的不常换的地方可以焊死。减重又安心。
常换的地方不要过度相信厂方。自己把热缩管取下,检查,如果感觉不牢固就补一下,然后再加上热缩管加固。
对电流和热量有要求的,你能明确认识到的就果断换掉其它插头。
定期检查最重要。

网友:
引用 网友A:
香蕉头利于调试
插上香蕉头, 在头子外撕开点皮, 补上一坨焊锡,  保险

这个好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是香蕉头的问题,是与香蕉头相连的电机线容易断

就是如此..飛了一陣才知問題

网友:
香蕉头的坏处 楼上的已经说的很全面了 关于氧化 这个过程没有这么明显的 大厂家质量好的香蕉头完全可以用 请放心
玩航模的都小心 疑神疑鬼的 没有这么夸张严重  至于焊死 不会焊的新手容易虚焊 那更危险 虚焊焊点氧化断裂的速度很快 故障率比香蕉头大多了
只要定期保养 香蕉头牢固 不松动 用个一年两年是不会氧化和出问题的 前提是不要经常拔插
放心用吧  别听他们吓唬人

网友:
引用 网友E:
香蕉头是易于维护的设计。尽管楼上会提到有松动或者氧化问题,但是这都是非常极端的小概率事件。日常定期检 ...

我是直接焊死,这没有什么难度 ,第一个好布线,第二个少一些重量,第三,免维护 ,

网友:
多轴焊死了没事 拆的少 直升机呢 .........

网友F:
香蕉头 和 子 dan头不是一码事。前者是过时技术(就题图这种),你观察一下那个弹性灯笼扣的厚度就心知肚明了,何况那材料....。子 dan 头没问题,优质品可以比焊点的电阻更低。看看朗宇马达原配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香蕉头 和 子 dan头不是一码事。前者是过时技术(就题图这种),你观察一下那个弹性灯笼扣的厚度就心知肚明 ...

是这种比较安全是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这种比较安全是吧?

嗯,这个就是 bullet connector: 大接触面、大导体截面积,低电阻材料。。。灯笼扣的香蕉头我已经全部淘汰多年。

电流过Bullet头只过一次接触面,而且是巨大的接触面;而电流经过香蕉插的灯笼扣要过2次接触面,且都是很小的接触面。

香蕉插确实是过时技术,仅适用于需要反复拔插的小电流场合。而电机这里偏偏是很少需要拔插的大电流场合,满拧。

网友F:
另,SKY HERO卖得贵,不代表它就必然正确。相反,个人认为它的架子巨重无比,用作航拍吧,不可折叠,携带不便,且航时很短,超短;用作娱乐吧,机身沉重,且重心下挂,做动作无半点轻盈感;管壁内置的ESC很热。总之实用性很有限,不是个特别出色的设计。唯一优点就是外形拉风,或许这已足够。

楼主:
引用 网友F:
另,SKY HERO卖得贵,不代表它就必然正确。相反,个人认为它的架子巨重无比,用作航拍吧,不可折叠,携带不 ...

的确,Sky hero是有些设计不合理还那么贵,只是国内的仿制都很不尽如人意,实在是没什么选择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