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GX感度问题求助

楼主(2014-09-07):
3GX主机上有两个感度调节旋钮(俯仰和副翼);T8FG感度调节里面除了尾舵感度之外,还有两个感度调节项(俯仰和副翼);为啥我的3GX使用默认设置(使用感受是有副翼的感觉,上天之后总要通过副翼摇杆调节副翼和升降来使飞机平衡,飞机没有自己修正停在一个点;求高手指点!接收机本来是双天线,我买 的二手的,到手后发现只有一根天线(长度只有不到2厘米);使用是正常的,没有进行受控距离检查;这样不影响使用吧,我的接收机是6203SB;

网友A:
你要的功能不是3GX的功能,是平衡仪功能,APS里面有这个功能飞机悬停都要靠你自己升降副翼修正,只有装了APS才可以不用管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要的功能不是3GX的功能,是平衡仪功能,APS里面有这个功能飞机悬停都要靠你自己升降副翼修正,只有装了AP ...

谢谢热心的模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