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亚拓500DFC横轴垫圈问题求证实

楼主(2014-09-07):
我的亚拓500从新机就是横轴垫圈很轻松就进去了。明显垫圈尺寸小于中联横轴孔位。照成横轴会呈现跷跷板那种框量。我其它飞机的垫圈都是很紧还必须用点儿润滑油才能进去。500DFC这个太奇怪了。桨夹上下框量很大。求证实这个是通病还是我这个配件问题。其它配件不会存在这种问题呢?

网友:
我的固朗450跟你的现象一样!有时飞机还抖呢!不知你会不会出现这个现象!?

网友A:
应该换!要不螺距不好调!也不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换!要不螺距不好调!也不准!

飞起来状态还是蛮好的

网友:
我的500原来DFC头子也是如此,飞起来没问题

楼主:
对的,MMP我重新买了包配件人家就刚刚好,新的确实是次品

网友:
引用 楼主:
对的,MMP我重新买了包配件人家就刚刚好,新的确实是次品

我买的亚拓4桨头,其中一个装好后,横轴上下摆动很大(无胶圈缓冲设计),明显是次品,厂家客服还忽悠说这样更好飞。我出示另一个一点虚位都没有的旋翼头的时候,他们居然忽悠说那个有虚位是改进的了,尼,玛哄小孩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