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ji蓝牙地面站卫星图分辨率非常低

楼主(2014-09-07):
请教下大疆客服和模友,Dji蓝牙地面站卫星图分辨率非常低,地面的房屋无法看清,这是怎么回事?这个地面站到底调用的是google地图还是其它的地图?还有地图误差有百来米,是不是在IPAD上装个越狱软件,用国外的IP下载地图就可以了?

网友:
这种问题其实就没必要在这里问了吧,自己看看官网对于地面站的解释~~~

楼主:
呵呵,产品设计不到位。也不用为DJI辩护。

网友A:
引用 楼主:
呵呵,产品设计不到位。也不用为DJI辩护。

来看你真的不了解!呵呵!再提示一下吧,要用VPN来打开地面站下载地图!不是设计缺陷,是国家法规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来看你真的不了解!呵呵!再提示一下吧,要用VPN来打开地面站下载地图!不是设计缺陷,是国家法规的问题 ...

哈哈,我是菜鸟。谢谢你的提醒。

网友B:
从来不用地面站,偏移严重,怕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从来不用地面站,偏移严重,怕丢。

要是没有校偏的话,飞机很可能飞哪里去都不知道。

网友B:
引用 楼主:
要是没有校偏的话,飞机很可能飞哪里去都不知道。

之前就是这么飞丢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之前就是这么飞丢的

大疆没说明白,也不能说明白。需要我们自己折腾。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疆没说明白,也不能说明白。需要我们自己折腾。

本身就是一项附带功能,可有可无,自然没必要说了。

网友C:
地面站只用来看参数。。。

楼主:
引用 网友C:
地面站只用来看参数。。。

我这个蓝牙地面站超过100米就收不到信号,会不会是安装的位置不对?

网友:
我的在100米左右时,手机上的地面站也会出现闪断,不过会很快连接上。

网友:
引用4楼的话,买个VPN账号吧。绝对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