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知道fc40的2200电池多长时间才能充满,谢谢。

楼主(2014-09-07):
今天刚收到,下午就充上了,用的原装充电器,2A的电流,都有3个小时了,还是一直在闪灯,我都快疯了,这啥时候能充满啊,额。

楼主:
充电何其慢也!

楼主:
大家就不能告诉我一下吗?耽搁你一分钟而已,新手不懂啊,谢谢。

网友:
可能是电池材质选择错误,一万年也充不完啦!还有,为何不选3S?

网友:
再简单和你讲,充电器上方的两个键分别这样:左边拨到最左边,右边键拨到最右边。

楼主:
选择lipo,然后拨到3A么?只能只有这两个选择啊,郁闷死了。

楼主:
我刚一直是2A在充电,现在拨到3A了。

楼主:
不知道操作对了吗?话说是第一次充电啊,哎呀,慢死了。

网友A:
正常 2A 的话  40分钟左右吧 超过1小时,找售后去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正常 2A 的话  40分钟左右吧 超过1小时,找售后去

估计是有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