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KDS EBAR V2 使用传统接收机怎么接线?

楼主(2014-09-07):
请问KDS  EBAR  V2 使用传统接收机怎么接线  ???   最好能有一份接线图供参考,O(∩_∩)O谢谢大家!

楼主:
从下午研究的深夜,依然是无从下手~~

楼主:
大家帮帮忙吧,说明书还是英文的,看不懂( ⊙ o ⊙ )!

网友A:
你把英文的傳上來吧,我會看

网友B:
前断时间见你出了好多配件还以为你退了呢,论坛有EBAR的设置贴。
具体进群 371975865 问群主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把英文的傳上來吧,我會看

说明书是纸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前断时间见你出了好多配件还以为你退了呢,论坛有EBAR的设置贴。
具体进群 371975865 问群主

还要继续玩呀,不好退~~

楼主:
引用 网友B:
前断时间见你出了好多配件还以为你退了呢,论坛有EBAR的设置贴。
具体进群 371975865 问群主

我想要看接线贴 ,主要是不会接线,头一回用这个陀螺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还要继续玩呀,不好退~~

群主睡觉了可能,明天加吧那个家伙是迷EBAR迷的不得了。你也早点休息先吧。我只会USB接法。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想要看接线贴 ,主要是不会接线,头一回用这个陀螺

百度KDS EBAR 说明书。

楼主:
引用 网友B:
群主睡觉了可能,明天加吧那个家伙是迷EBAR迷的不得了。你也早点休息先吧。我只会USB接法。

USB我也会

网友B:
引用 楼主:
USB我也会

还有你可以到固朗区翻下这个是固朗机子的配置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有你可以到固朗区翻下这个是固朗机子的配置来的。

网友A:
你的Ebar還是金屬的呢,你又能傳上去。。。你這回答我真是無語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Ebar還是金屬的呢,你又能傳上去。。。你這回答我真是無語

AER从盖顶到盖底 白线方向 红线升降 黑线副翼 ,PIT/ESC接螺距,信号线是接近顶盖的

楼主:
还是被我找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Ebar還是金屬的呢,你又能傳上去。。。你這回答我真是無語

好吧  是我犯迷糊了

楼主:
旋翼头的轴承也装错了,桨夹的垫片也不见了,虚位好大,螺距没法调了,谁知道哪有这个垫片呀?

网友:
。。。。。网上找吧或别的机子合适的拿来用。说明书上有型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