航模电池可以加保护板吗

楼主(2014-09-07):
现在淘宝上有 3串12V锂电池保护板 带均衡 工作放电电流30a到100a电流的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spm=a230r.1.14.9.3mP5W1&id=39234916416&ns=1#detail可以用在航模上吗?不管行还是不行请说出理由、谢谢

网友:
峰值电流足够就行。。。。就是淘宝品质能保障么?

网友A:
一般不用,保护版是保护电池的,这样当模型飞机正在天上飞行时如果缺电你是想保护电池而断电让模型掉下来,还是宁可电池报废也要把飞机飞回来!另外电调在检测到缺电时会降低马达功率或给马达断电,但接收机还有电供应,这样固定翼可以滑翔,直升机可以自旋降落。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般不用,保护版是保护电池的,这样当模型飞机正在天上飞行时如果缺电你是想保护电池而断电让模型掉下来, ...

+1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般不用,保护版是保护电池的,这样当模型飞机正在天上飞行时如果缺电你是想保护电池而断电让模型掉下来, ...

+10086

网友:
模型电不用保护板的吧

网友:
3楼 +1

网友:
这玩意
用在地面还行
拿来用在航模上
就等着提控回家

倒是喔
卖手持云台的
有良心就该加上去
专黑不懂的外行小白这种电池钱
小白买手持云台都不手软的
做生意要有良心

网友:
那么,电压低的时候保护板会切断输出,直接不受控,不用保护板,电调会减少动力,还能受控制。

楼主:
那请问为什么想精灵大疆这些都有,他们不怕

网友:
你要考虑的是两件事一是这个保护板能不能放出你所需要的电流二是你为什么要加保护板有bb响和飞空设定电压感觉保护板没必要再就是一旦到了额定电压保护板起作用不放电万一飞机还在空中岂不是断电了   要是不加保护板也就是过放而已也不至于坠机   个人观点勿喷

网友:
可以的。
电池保护现在已经广泛使用,只是通常是加在电调这边,所以电池这边没必要重复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般动力电池都是不加保护板的

貌似中顺做电池的,电池方面,听他的没错,中顺,请教你们飞机降落后电压多少合适?3.6?3.7?3.8?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请问为什么想精灵大疆这些都有,他们不怕

他们就想让你飞丢,要不人家年底的奔驰年终奖拿什么买?

网友:
3楼正解。非不能,实不为也。

网友(2014-11-20):
电调也不要设锂电保护

网友:
我自己焊6S 5000电池飞90MM涵道,不用焊接板,爽YY,峰值100A电流,时速150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