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100BL奇怪-电机不转,求助

楼主(2014-09-07):
我的HP100BL返厂过了,因为两个电机不会转,然后在厂里视频发来是好的。我今天收到了,打油门连电调解锁声都没有,是电调坏了,还是控的问题?

网友A:
应该是舵机坏了,我之前的车也是,舵机烧了,然后就主电机动不了,拆了舵机就能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舵机坏了,我之前的车也是,舵机烧了,然后就主电机动不了,拆了舵机就能动

尾电机也不动唉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舵机坏了,我之前的车也是,舵机烧了,然后就主电机动不了,拆了舵机就能动

舵机都会动,都是好的。电调不解锁。

网友B:
看看电调到电机的线有没有虚焊的,我的就是中间的黑色线断了,也没有滴滴声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看电调到电机的线有没有虚焊的,我的就是中间的黑色线断了,也没有滴滴声

这样啊。那我晚上看看。现在先游戏,哈哈~~谢谢了。我一开始也是怀疑虚焊,可是后来返厂,厂里说是好的。回来后又一次能开动,现在就一直都不能开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