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改V262夜航 定高加无头模式 乱飞

楼主(2014-09-07):
(无正文)

楼主:
使用2630电机,这套电机的第17个电

楼主:
飞了17个电,碳刷磨损情况,看样子可以再飞十几个电,比强磁N30耐用几倍

网友:
大神,,,,没有搞miniAPM呀

楼主:
没有搞mini的,可以自己接线过去

网友A:
很稳,刚进了一直没时间装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稳,刚进了一直没时间装上....

最新说明书,装之前按这个设置好参数 http://pan.baidu.com/s/1eQiVCMA

楼主:
新建了一个交流群【APM 6轴驱动板】:383805845

网友:
引用 楼主:
最新说明书,装之前按这个设置好参数 http://pan.baidu.com/s/1eQiVCMA

多向楼主学习,低成本玩APM

网友B:
APM 是一个什么概念,能否帮我普及一下?谢谢楼主

楼主:
引用 网友B:
APM 是一个什么概念,能否帮我普及一下?谢谢楼主

APM是一个开源飞控

网友C(2015-03-17):
引用 楼主:
使用2630电机,这套电机的第17个电

大师你好 请问2630 电机没打错吗 我怎么找不到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大师你好 请问2630 电机没打错吗 我怎么找不到

找N30电机,看图片里电机上面印的字

网友C:
引用 楼主:
找N30电机,看图片里电机上面印的字

好的 谢谢 最近发现出了个 V393 结构是262一样的 但是原厂就是无刷的 大师是否觉得有价值可以倒腾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好的 谢谢 最近发现出了个 V393 结构是262一样的 但是原厂就是无刷的 大师是否觉得有价值可以倒腾下?

一般玩一下,更推荐V686,带了FPV和录象,价格只有V393的1/3左右,飞行无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