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了两年半的NAZA,最近飞直线容易偏离航线。

楼主(2014-09-07):
使用2年多了,总的来说工作还算稳定。
最近出现点小问题,就是飞直线的时候,飞机总会往左偏离航线,飞的越远,偏离也就越多。
GPS目测是对准正前方的,并且做了指南针校准。
只在GPS模式下偏离,姿态模式正常。

有遇到这种那个情况的朋友吗?

网友A:
会不会是哪里干扰了、试把GPS架高一点试一试嘛!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会不会是哪里干扰了、试把GPS架高一点试一试嘛!

GPS一直都这么高的,以前还低些。

网友B:
飛行中如固定偏左邊!就把GPS天線由中心線往右修正些!

楼主:
引用 网友B:
飛行中如固定偏左邊!就把GPS天線由中心線往右修正些!

以前不会偏,我想知道这是啥原因造成的,

网友:
电流会产生磁场、磁场会干扰、你看看你的电路动过了吗?还有可能产生大电流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