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900+WKM+Z15N高速视频斜,掉高

楼主(2014-09-08):
S900+WKM+Z15N高速视频斜,掉高
感度 130 130 150 170 180 180
用的S800EVO的感度 手感不错 ~ 但是高速航线掉高 垂直原来150 调到170了 还是掉 ~ 再高架子就有点抽

请高手指教下!

高速前进右上斜 不是很明显

高速后退左上斜 很明显

高速左右平移 都是向 左上斜

网友A:
和我的配置一样,S900+WKM+Z15-N。我掉高倒没注意很明显,但是今天拍回来看视频,视频有轻微不停地震动,之前这个云台和飞控是在飞越960机架上的,无任何果冻和震动的。。。

网友:
云台升级了吗?

网友:
倾斜和掉高应该都是振动造成的,dji的传感器和算法抗震能力差,机架为了美观牺牲性能,你换个飞越机架用相同的动力配置试试看掉不掉

网友B:
感度太低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和我的配置一样,S900+WKM+Z15-N。我掉高倒没注意很明显,但是今天拍回来看视频,视频有轻微不停地震动,之 ...

我的视频悬停的时候没有果冻或者抖 只有有风并且高速的时候会抖

楼主:
引用 网友B:
感度太低了

谢谢回复 准备调到 160 160 160 100 190 190 的官方推荐wkm感度试试
这个感度我打电话问客服 都不知道 是在官方s900的常见问题中找到的 说明书中只有A2的
这是什么毛病呢?
DJI的客服人员 就我出现的问题 怎么看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视频悬停的时候没有果冻或者抖 只有有风并且高速的时候会抖

我悬停也没抖动,飞快点和风大才会抖动,和你一样
我现在用的是WKM说明书上S800EVO的推荐感度
130 130 150 150 180 180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回复 准备调到 160 160 160 100 190 190 的官方推荐wkm感度试试
这个感度我打电话问客服 都不知道  ...

掉高我倒没注意,震动就有

网友:
真的震,我脚架现在起飞的时候,一直就在颤抖,而且肉眼可观!很明显!收起来就不抖了!虚位,虚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