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买小机 MCP GCP 977 120D02S 如何选择

楼主(2014-09-08):
新人买小机 MCP GCP 977 120D02S 如何选择,能说说各方面的区别在哪.
新人想练3D 哪个性价比高一点,确实好难选哇.
已有D10 控已加装2个高频头flysky  KN .
所以只求个单机啦..有什么好推荐的小机,能飞3D,说说理由把。

新人词汇组织有点乱..

网友:
977新人三轴模式很难驾驭的

网友:
mcp
无刷版

网友:
120D02S不推荐机子重结构复杂维护麻烦。有刷的小机最好不要买,电机一热就严重掉转(夏天30秒以内就严重掉转),手法也要跟着调整,很折腾。

网友A:
楼上说的都挺好,现在的小JJ都不错,如果要说我推荐,当然是MCPX或者是NCPX,现在MCPX配件副厂特多,建议MCPX,不要选无刷,另外其实小JJ里NCPX是最耐摔的,不过,在耐摔也有坏的时候,NCPX的配件贵的叫你吐血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上说的都挺好,现在的小JJ都不错,如果要说我推荐,当然是MCPX或者是NCPX,现在MCPX配件副厂特多,建议MCPX,不 ...

NCPX 是什么牌子的哇

楼主:
      977 操作手感如何,因为想去学下 3D  倒飞什么的.

网友B:
977吧,至少保有量是最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977吧,至少保有量是最大的

飞的感觉如何 弄完了可能就直接上450了

网友C:
请教下977(三轴)    mcp  fbl100  这些飞机的 手感都有什么不同, 那款比较稳点,同样用无刷电机的情况下,最近我也想入个977,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请教下977(三轴)    mcp  fbl100  这些飞机的 手感都有什么不同, 那款比较稳点,同样用无刷电机的情况下, ...

手持977的路过,977最大特点是耐摔,配件便宜,但是3d由于螺距的不足经常倒飞没力!还是建议入手标准6通,地平线mcpx是最好的,fbl100是山寨的mcpx价格便宜些。有钱准备一直玩不换机嗯上mcpx吧,改无刷

网友:
引用 网友D:
手持977的路过,977最大特点是耐摔,配件便宜,但是3d由于螺距的不足经常倒飞没力!还是建议入手标准6通 ...

网友:
引用 楼主:
飞的感觉如何 弄完了可能就直接上450了

用三轴飞好悬停就能上450

网友:
我的mini cp有刷掉转严重,但是飞起来真的好稳定

网友E:
各位02s怎么样?最近想收个,或者收个977

楼主:
引用 网友E:
各位02s怎么样?最近想收个,或者收个977

同求哇.. 好难选择

网友:
引用 楼主:
同求哇.. 好难选择

不是好难选,是好难收啊

网友:
02S非常稳,玩起来只要不炸鸡就行,配件贵。

楼主:
总不可能一次不炸哇

网友:
977吧 耐炸  不后悔

网友:
在论坛上不是有模友说977容易飞桨吗?

网友:
02s新手飞很稳,但尽量别炸鸡,飞来感觉比minicp稳多了

楼主:
新手哪有不炸鸡的哦

网友:
引用 楼主:
977 操作手感如何,因为想去学下 3D  倒飞什么的.

三台mcp。2台977。。無刷的比較省心。977一块电池可飞九-十分鐘。

楼主:
已购入977     晚熟了直接130X 搞起啊..

网友:
不用考虑,肯定977,新手现在6G模式练习到四面悬停后再进入3D模式飞行,其他飞机上来就3D模式,没人指导的话根本没办法飞行的

网友:
hp100bl小机性价比很高,新手悬停或其它小飞非常稳,配件价格也很低,至于它的舵机高手用起来说它很垃圾,但对于一般中新手来说以是一百个足够了,而直线舵机对于一般中轻炸机也没有一点损失!

网友:
推荐HP100无刷版。

网友:
不怎么摔机就02s 没有理由

网友:
977的单机能用其他航模的控吗

楼主:
可以的…加个高频头就OK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各位02s怎么样?最近想收个,或者收个977

不知道楼主买了没有 ,02S的话飞起来非常稳,稳定性接近450,由于是轴传,新手修起来很麻烦,不过熟悉了以后,修起来也很方便,我用的900的电池,改了金属,悬停时间6分钟,下来电池还有3.8几。在卧室里面悬停,用手抓飞机都可以的,然后再从手上起飞。  最容易坏的就是尾轴传前面那个齿轮,不过有副厂件,3块钱一个。 舵机齿轮好像也是3块钱。主桨很结实,炸了几次 砍到过家具,都没坏。尾桨比较脆弱,而且还没发现很好的副厂件,但是只要不是坏得很严重,一样用。至于3D,我还不会,但是02S的动力很充沛。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不知道楼主买了没有 ,02S的话飞起来非常稳,稳定性接近450,由于是轴传,新手修起来很麻烦,不过熟悉了 ...

谢谢你的回复,没收到02s,收了个977,感觉这飞机贼的要命,哎。。。。。

网友:
我的120S坏了很久了,最近准备修好它。

网友G:
有要02s的么?我准备出两架

网友:
入了个02s,感觉挺好的

网友G:
6050虽然做的糙点,但是新手用费用会省很多

网友:
引用 网友G:
6050虽然做的糙点,但是新手用费用会省很多

今儿,我拿起很久没飞的6050看了下,其实6050的做工比977好多了,用料扎实,结果导致6050重量增加

网友:
977,便宜耐炸。

网友(2014-10-17):
刚收了个02s 还没到

网友H:
引用 网友G:
有要02s的么?我准备出两架

你是出02S吗? 我要请联系QQ987761161

网友G:
引用 网友H:
你是出02S吗? 我要请联系QQ987761161

出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出了

出给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