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900震动很严重!掉高现象明显,从所有挂Z15拍摄的视频可以看出!(DJI已经有回复)

楼主(2014-09-08):
S900震动很严重,掉高现象明显,从所有挂Z15拍摄的视频可以看出!
S900的优点就不讲了,主要讲S900使用当中发现的问题:
一是:S900是在S1000的基础上推出的,可能是替代S800,S800Evo的产品,虽然经过了72小时的产品耐力测试,但没有经过用户在不同环境下的测试,包括用户不同的配置(A2或者WKM或者挂载其他云台);
二是:S900在伞折6轴与所有DIY的6轴机架下有明显的价格优势,这也是大家争相购买S900的原因,但6轴在将尽6—7公斤左右的载重下,虽然有DJI升级版4114电机,实际使用过程中,还是和S800,S800EVO,S1000一样,觉得还是有点力不从心,发热严重!实际载重没有官方讲的18分钟那么长时间;
三是:震动严重,掉高明显,在WKM用户没有更换金属IMU的情况下,掉高明显,电机减震加了金属垫圈以后,电机减震胶明显就是鸡肋,虽然保护了减震圈没有那么快磨损,但减震相当于电机直接固定;加上机架连接件的注塑材料,整个机架的强度明显不够,这也是造成震动大的主要原因,大载重加电机没有减震加机架强度不够,不震才怪;
四是:有些细节没有把握,有失DJI品牌特色。首先是机壁碳管和注塑件的连接,铆钉直接把碳管撑破;其次,云台挂载件的设计,导致减震装置安装不水平,再次,在震动大的情况下,机架共振严重,尤其是电池板,可以看到明显的整个电池的上下震动,不知道是不是电池板薄的缘故还是怎么的,还有,中心盘的拆卸盖板,注意观察的都知道,拆卸几次以后,盖板螺丝固定位置有明显凹陷,主要是限位柱与碳板有将尽0.5毫米的高度差,本来是方便拆卸的,估计时间长,螺丝要拧穿碳板,不过,有个改进的地方比较好,就是散热片中心改成平的了,这样,电机线在高频震动的过程中就不会磨损到散热片了,这个问题好像我很早以前有提到过!还有,收放脚架,虚位比较大!
五是:折叠桨并不是每个电机都进行过单独的平衡测试,基本就是每个电机按照同样的力度安装的,但因为桨的个体差异,折叠桨的平衡不一定是两边都是需要同样的力度,我买回来首次飞行发现机架震动大的要命,后面单个测试M1-M6电机,发现M2和M4震动特别大,后面重新安装桨叶,问题解决。但在电机发热后,震动越来越明显,估计是受热胀冷缩的影响,影响了降夹固定桨的力度!
     其实,这些问题应该是在测试的时候反馈给厂家的,无奈,我不是你们的测试用户,DJI是大品牌,像我以前帮桂林飞宇测试固定翼飞控1年多,有什么问题,想实现什么功能,反馈给软件工程师,直接写个程序刷下固件搞定,自从买了DJI的产品后,就没有时间帮他们测试了,估计魏总现在还对我有些意见,嘿嘿。。。
     以上,没有诋毁DJI的意思,只是在使用过程中发现的一些问题,合理的希望采纳。。。。
     如果大家在使用中有这些问题,请顶起!

网友:
讲得在理

网友:
说得好,分析的细致入微,希望DJI关注,帮助用户解决问题。是你们的产品本质更上一层楼。

网友:
很详实和中肯的见意,任何好的产品都是在众多用户使用中不断发现问题从而改进问题,希望大疆能对S900出现的所有问题都能重视并改进。

网友:
现在又多了个竞争对手,希望别能实际快捷的解决问题是关键!

网友:
我发现我的S900经过几次试飞后,S900+WKM+Z15-5N。。。还没有之前的飞越T960机架稳定,原来挂Z15,视频没有一点震动。现在挂在S900上,感觉视频有细微的震动。。。

网友:
谢谢楼主的忠实意见!

网友:
最后几句话很有意思的

网友:
z15n也是各种斜 郁闷

网友:
准备择日试飞,好忐忑

网友A:
我用16000的格式TATTU电,可以达到18~20分钟的续航时间!抖是真的,很震,高速航线云台不水平,会有倾斜!

网友:
第一次看见S900广告的时候,看着那漂亮而精炼的中心版,心里就在犯嘀咕:这漂亮妹纸经操吗,强度够吗?
当时不敢明示,毕竟是大疆最新推出的看家产品,广告词那叫一个华丽。。。
实战出真知,这几天论坛反映震动的问题不少,已经影响了云台的正常工作,不知道大疆会作何感想,这真是你们经过严格测试才推出的重磅产品吗???

网友B:
这个帖子大疆会失联的!不信就走着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帖子大疆会失联的!不信就走着瞧!!!

我估计会

网友C:
电机斜着安装
震动肯定是小不了
不知道为啥非要把机臂搞成上反角
改成平的,能解决很多问题。。。

网友:
楼主的测试态度比较认真客观,后续新品会考虑邀请测试~  关于楼主提到的部分问题,以下
1、4114电机升级为单股粗线绕制,整体抗冲击力增强,但最大功率的确和之前的4114没有变化。72小时标准负重持续飞行已经能证明其满足系统需求。
2、悬停时间是基于6.8kg起飞重量,12000mah电池通过电量计精确计量用电量,而测试出来的极限悬停时间,宣传也提到了为了电池的正确合理使用,推荐的有效作业时间是15分钟。
3、减震垫片并不会减弱减震垫的使用效果,仅仅是防止碳板轮廓过度磨损减震垫。另外,如果有共振现象发生,可以 适当降低基础感度值。
4、我们发现反馈的碳管被撑破的问题其实就是最内层碳纤维在钻孔时产生的破皮,在新品中,我们已经使用更好的钻孔工艺和增加垫片来改善这个现象。如果极少数S900用户手上的产品真是破了,请直接联系代理商或DJI返修中心进行维修。云台挂载架会因碳管直径公差有一定倾斜,但其存在于设计范围内并不影响减震效果,可以在碳管和抱紧环中增加垫纸来校直,当然我们也会马上从新品上改善这个现象。中心盖板下面的0.5mm间隙设计是用于吸收碳板厚度公差的,试想如果设计间隙为零,而外圈碳板偏薄导致铝柱微微凸起,会导致外圈碳板在螺丝锁紧后不能得到可靠的紧固。实际使用时,只要使紧固螺丝的力矩不要过大,不会对碳板造成损坏。
5、折叠桨的锁紧标准是既不能过紧使其无法在旋转时充分展开和展直,又不能过松导致其存在垂直方向的晃动或摇摆间隙。

网友:
看,我的帖子起了作用,大疆来了!欢迎大疆回家!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机斜着安装
震动肯定是小不了
不知道为啥非要把机臂搞成上反角

所有机臂采用 8°内倾和 3°侧倾设计,可使飞行器在横滚和俯仰方向更加平稳、在旋转方向更加灵活。

网友:
希望大疆能有所改进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用16000的格式TATTU电,可以达到18~20分钟的续航时间!抖是真的,很震,高速航线云台不水平,会有倾斜!
...

我也是这个电池,悬停只能18分钟,下来回压3.68

网友D:
S900出来的有点急了,没长高就出来了,还要弄双增高鞋穿,有其它毛病也是正常的,航模产品以后也可以实行召回制度,这样商家在出新产品时才会更谨慎。

网友:
引用 网友D:
S900出来的有点急了,没长高就出来了,还要弄双增高鞋穿,有其它毛病也是正常的,航模产品以后也可以实 ...

支持你

网友:
大疆的答复。除了第四点,碳管破裂问题,其他几点,我怎么就理解成:反正不是DJI的问题,是你们不会看说明书。
是我理解有偏激吗?
----持续关注S900,尚有纠结的人留

网友E:
能通过换电机解决么?

网友:
引用 网友E:
能通过换电机解决么?

怎么换?动力不足可以换大电机大浆,可是机体强度欠佳,换大电机大浆不是情况更加恶化吗?

网友:
机体强度应该好吧,换电机和大桨只是为了平衡

网友:
楼主电池是否绑紧。是s900如电池没绑好!震动非常大

网友F:
楼主电池是否绑紧!s900电池稍微有点松。震动就非常大

网友:
期待早日解决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电池是否绑紧!s900电池稍微有点松。震动就非常大

跟电池绑紧没有半毛钱关系,放心。。。。

网友:
晕了。不知道这个S900真的值得拥有??

网友:
s900机头一根臂坏了,就是折下去的连接处,红色的那个。大疆竟然没有配件。我就日了!!!

网友:
说得好,分析的细致入微,希望DJI关注,帮助用户解决问题

网友:
我的也震得很厉害

网友G:
大家还没看出来,楼主想做大家的测试员,免费用用~~~吼吼吼

网友:
换电机试试,感觉还是动力损耗了。

网友:
兄弟们,哪是买S900还是买S1000好呀,都不知道该怎么办了,要不买S800EVO是不是比S900还好呀。

网友:
任何的飞机到手都要调试的

网友:
分析讲解思路清晰  学习了

网友:
DJI的老大能来做解释!面子的确很大!   但是还是希望以解决问题的行动来处理!  你们买了的   也只能承受了! DJI不可能召回!

网友H(2014-10-29):
你好,请留下你的联系方式,我将与你沟通关于S900震动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H:
你好,请留下你的联系方式,我将与你沟通关于S900震动问题

我的联系方式qq:80639117

网友:
引用 网友H:
你好,请留下你的联系方式,我将与你沟通关于S900震动问题

qq

网友:
这也就是为什么出1000+的原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大家还没看出来,楼主想做大家的测试员,免费用用~~~吼吼吼

你看到了事情的本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