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wc飞小机。只推一点点油门机机就几乎要飞起来了

楼主(2014-09-08):
只推一点点油门机机就几乎要飞起来了,重新校准油门了还是这样。是mwc程序设置时设置好了才能正常吗?MT1806的电机。电调是银燕的12a的。遥控是飞梦的6通遥控。刷程序是应该怎么设置?
我现在是这样的
*************************   Motor minthrottle    *************************/
   #define MINTHROTTLE 1060 // 最小油门
如果您需要飞控解锁后电机就开始慢速旋转,请设定一个合适的怠速信号值(默认是1100,这时候大多数电调会开始输出电流)请注意此值只能增大不要再改小,否则会出现问题,如果您喜欢解锁后电机停转,请启用“MOTOR_STOP“代码(请参见下文)。
/************************    Motor maxthrottle    *************************/
    #defineMAXTHROTTLE 1850//最大油门

/************************    Mincomma n d          *************************/
    #define MINCOMMa n d  1000//最小油门开始信号

网友:
MWC 2.0后,支持直接驱动小有刷电机,我估计你是刷 成有刷 电机模式了。因为刷 成有刷 电机模式,输出信号就不是标准电调的输入 信号,而是0到100%占空比的方 波。
具体控制位置我一时找不到了,你去查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