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轴可以装1.2G图传么

楼主(2014-09-08):
本地飞穿越人十分多。。。一起飞时候 干扰十分的厉害 欧姆为 创新科都干扰 求教可否使用1.2G图传 只飞穿越 200米内就行 控是T8FG

网友A:
5.8g400mv的也不贵,

网友:
我的1.2有点点干扰吧,没多大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5.8g400mv的也不贵,

不是价格 是频点已经用的差不多了 8频道完全没了 32的也干扰十分严重 况且 哥哥 1.2G的好图传也不便宜吧

网友B:
可以 不过天线要用裸奔那种三叶草

网友B:
其实穿越用1.2最好 绕射性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其实穿越用1.2最好 绕射性好

绕射我记得好像是短波绕射比较好 频率高 波长短啊  长波是透射比较好 波长比很多障碍物都长

网友B:
引用 楼主:
绕射我记得好像是短波绕射比较好 频率高 波长短啊  长波是透射比较好 波长比很多障碍物都长

长波是绕射好 你记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长波是绕射好 你记反了

波粒二象性 短波粒子性强 绕射能力强

网友:
引用 楼主:
波粒二象性 短波粒子性强 绕射能力强

请自行学习 波长大的电磁波可以绕射过不大于波长的障碍物 波长小的具有粒子性 对密度不大的物体具有穿透性 如果这样你还想不明白 请参考微波炉原理

网友:
.。。。1.2G和2.4G遥控是倍频哦

网友:
1.2g的干扰gps

网友C:
引用 楼主:
物质的粒子性由能量  和动量  刻画,波的特征则由频率  和波长[/ba ...

你这是想说明什么?波粒二象性只有光波这样高频率的电磁波才能明显地体现出来,对于2.4G和5.8G这种频率的电磁波是直线传播,很容易就被遮挡,几乎没有绕射能力。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这是想说明什么?波粒二象性只有光波这样高频率的电磁波才能明显地体现出来,对于2.4G和5.8G这种频率的 ...

我想说我什么都不懂 跟您比起来真的是小儿科 受教了 大神指导的极是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想说我什么都不懂 跟您比起来真的是小儿科 受教了 大神指导的极是

你这态度才是真大神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以 不过天线要用裸奔那种三叶草

1.2的三叶草粉大哩
穿越机的一半大应该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