固定翼图传天线朝下会比朝上效果好多少?

楼主(2014-09-08):
载机死胖子一直天线放在机头的天线孔位置,朝上,时间长了手痒,想换成朝下,不知道效果会不会好点,朝上的天线经过机身应该会遮挡一部分信号吧?

网友A:
不是遮挡问题 是天线辐射角的问题 如果飞远 上下一样 如果不远但很高 向下好一点 gp棒子天线上下差不多 但三叶草天线向下会比向上好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遮挡问题 是天线辐射角的问题 如果飞远 上下一样 如果不远但很高 向下好一点 gp棒子天线上下差不多 但 ...

谢谢,我的是5.8G 1W的,看介绍说换天线会烧掉,有点被吓唬住,不知道能不能换三叶草

楼主:
最早我飞冲浪者的时候200mw的发射有一次试过天线朝下,信号倒比朝上差,忘了那时用什么天线了。。。,现在1W的发射不敢换发射天线。。。。

网友:
引用 楼主:
最早我飞冲浪者的时候200mw的发射有一次试过天线朝下,信号倒比朝上差,忘了那时用什么天线了。。。, ...

棒状天线有一定的方向性,用蘑菇比较好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我的是5.8G 1W的,看介绍说换天线会烧掉,有点被吓唬住,不知道能不能换三叶草

可以 注意频率匹配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 注意频率匹配

哦。。。下回尝试一下,哈,谢谢。不同的频道频率不同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