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下 APM自动降落需不需要GPS?

楼主(2014-09-08):
问一下 APM自动降落需不需要GPS? 我用的D10遥控 该怎么设置

网友A:
我记得有一个LAND 模式。或者你可以使用一键返航RTL模式。

网友B:
LAND不需要GPS的,气压计,呵呵,试下吧,反降落速度调慢一些安全!

网友C:
APM自动降落分要和不要的

网友D:
有gps是定点降落 无gps是随风飘着降

网友E:
用CHANNEL 8设定LAND

网友F:
可以不要GPS,有GPS的情况下在当前位置自动降落,否则是完全依据气压计。

网友G:
沒gps也可自動降落太神了

网友H:
没gps自动降落得提防撞墙

网友I:
有光流搞不好可以无GPS 定点降落

网友J:
降落速度调30-50比较稳,那天试了100,弹翻了。gps没定住的话切降落会乱飘,可以手控补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