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4 单C卡非加厚机架调测完成,还有3个问题大家看看可能是什么原因

楼主(2014-09-08):
机架调测完成,发帖纪念~

H4 单C卡 非加厚机架
NAZA V2
朗宇4110S KV340
好盈铂金30A
大疆5.8G图传
mini OSD
XA脚架
达普5200mah 25C 6S 一块(彩虹版)
1555碳桨
天地飞接收机
狗3
H3-2D云台

起飞全重   2720g
3米高度悬停   19分半(带负载3.6V降落)
机架内在PMU和4个电调安装的位置上布置了2个温度传感器,环境温度28度试飞,飞行12分钟,PMU位置温升不明显,电调位置上升10度为38度1(考虑所有电子设备全部入机架内部,担心飞行时散热不好,专门测试)
电机温度手感温热
传说H4机架 震动大的问题没有发现,航拍非常清晰 1080 M模式拍摄(因为是悬停视频,视频内容单调,就不传了)
使用XA的机架,用6个O型减震胶圈与H4机架下碳板连接固定,即加强了机身强度,又有减震作用
H3-2D云台 固定在XA脚架的 碳管上,与H4机架隔离,进一步降低振动

遗留问题2个:
1、悬停状态测试转向时发现,右转转向一圈,机架会向右漂移1-2个机身宽度(基本每次都这样),左转转向一圈一般比较稳定,但偶尔也会向右漂移1个机身宽度
2、极少数情况下在悬停飞行时发现有短暂的啸叫声,具体发声位置没确定
3、测试视频的后半段,大约2/3处视频会有轻微的一卡一卡的现象(视频画面没有果冻和波纹,暂时怀疑是视频文件本身有问题)

楼主:
忘记说了,之前不少模友说H3-2D云台的U型固定卡塑料件容易断裂的问题,其实有个最低成本又可靠的方法解决,用不着买某宝上面的专门的狗3扎带,只要用女同胞扎头发有的橡皮筋扣在云台U性卡上螺丝的2个突起上就解决了。成本低,经常换都不费钱,3块钱一大包

网友:
比我的好多了,我也是这种机架,V2飞控,其它配置差不多,转一圈jj后推3~4米,起飞时也有啸叫声。

网友:
都这样  正常

楼主:
问题3查清楚了,是电脑系统的问题,视频文件本身播放流畅,重启电脑后再看视频没有卡的问题了

网友A:
H4机架振动偏大?是不是这种折叠机架卡扣的普遍问题?

网友:
向右飘移,是电机座不水平,仔细调整,会解决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H4机架振动偏大?是不是这种折叠机架卡扣的普遍问题?

应该要看是从哪家买的机架吧,我买的这个在所有螺丝都安装好之后很牢固,没有晃荡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