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灵2v和v+图传距离差这么多?

楼主(2014-09-08):
最近想入一台,也就随便玩玩。主要考虑v和v+。v主要是相对便宜,v+多了云台,拍摄比较稳。但v的蛋蛋机也有云台卖,就是自己要动动,700多。v+还有一个优势,wifi距离比v远了一倍多。但是看到有的模友说这是虚标,心里没底,看着那个wifi中继器和v的也一样,不知道这个距离真的假的。问大疆淘宝客服,基本就是网页的那点信息,问了也白问。

网友A:
我先说说吧,两款都有,所以最有资格讲。蛋蛋机加了云台,缺点:负重很厉害,起飞很吃力,还有就是云台会抖动很厉害,要把感度调很低,感度一低,悬停就很困难了!中继的话300米左右断图传。
                                                                                 优点:炸鸡后蛋蛋幸存率很高,因为有脚架保护,所以蛋蛋基本摔不坏!维修成本低一些。

                                                        V+的话,优点:LZ提到的中继问题是一个,自身提升很大,再加上APP功放开发,空旷距离可以飞到原厂天线失控都不断图传,总体重量轻很多,爬升很容易,视频效果稳!
                                                                     缺点:因为是相机云台一体,所以炸鸡的话,下体要一起换,维修成本高。不经摔,因为要减重,所以零件都外露。就算不炸鸡,哪怕相机被树枝勾到也是十有八九报销。相机天线被内置,所以在机身旋转的时候,图传距离远的话,会出现花屏、卡屏现象。
LZ要不急的话,不妨等到年底。去年年底也是发布的V,今年的4月发布的V+,照这发展速度,年底说不定会出新的机子,到时候价格又会下调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先说说吧,两款都有,所以最有资格讲。蛋蛋机加了云台,缺点:负重很厉害,起飞很吃力,还有就是云台会抖 ...

蛋蛋不加云台算了,拍完片子多剪剪。v+感觉太贵。我一直以为v+和蛋蛋+云台差不多重。原来重这么多。年底还有好几个月,这次能改进的不多了。续航可以了,v+拍摄入门级也够了,这个传输距离入门级也够了。还是改改飞控,让它更安全和稳定吧。出来新的也是死贵。。。。这真是纠结啊。

网友B:
再出比v+先进的机子,会是什么样子呢?现在已经有三轴云台了,会不会下一代精灵就是脚架可收放,再配上能拍4k的头?

楼主:
引用 网友B:
再出比v+先进的机子,会是什么样子呢?现在已经有三轴云台了,会不会下一代精灵就是脚架可收放,再配上能拍 ...

这入门级的货,越来越专业了

网友:
V+的云台俯仰能再控上调就好了

网友:
期望新一代精灵抗风能力得到提升,从3级提升到4级风能安全飞行。

网友C:
我的V+改了wifi增程后比V飞的远,飞的稳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的V+改了wifi增程后比V飞的远,飞的稳

本来不就远很多嘛?700米,v才300米

网友C:
700米是理论的空旷范围,实际300米到头了,改完后现在1.6公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700米是理论的空旷范围,实际300米到头了,改完后现在1.6公里了。

换了天线?还是用了路由器?

网友C:
两个2W的大功放,两个平板天线(2.4和5.8)

网友:
引用 楼主:
换了天线?还是用了路由器?

两个2W的大功放,两个平板天线(2.4和5.8)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两个2W的大功放,两个平板天线(2.4和5.8)

请问主机上没有没更换天线?还是原来的吗?只是控加的2W功放和更换天线就可以?

网友:
狗4要发布了,DJI也会同步发布新摄像头的,我感觉升级头就够了

网友D:
我的V+没有任何改装,在沙漠空旷地带飞了700多米,遥控信号断开失控返航,然后使用增程软件飞到了1100米也是遥控信号断开失控返航,两次飞行都是遥控信号中断,而图传信号一直都有。条件相同,航向也相同,而增程软件只是用来增加图传距离的,却飞出了不同的遥控距离,这个结果让我有点迷茫了。

网友E:
V+5.8G控的硬伤,遥控距离在不做增程的情况下不可能飞远,实际上FCC合规下能飞个三四百米都是极限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的V+没有任何改装,在沙漠空旷地带飞了700多米,遥控信号断开失控返航,然后使用增程软件飞到了1100米也 ...

我看过你作为版主发的那个测试帖,我认为失控的2个字 是DJI判断信号强度小于多少的时候,主动告诉你要返航了~这个设定,图传破解软件,可能把那个小于多少就返航的极限值给放大了,所以当1100M的时候,才告诉你失控了,返航吧骚年~ 您觉得我的理解有点道理没?

网友:
引用 网友E:
V+5.8G控的硬伤,遥控距离在不做增程的情况下不可能飞远,实际上FCC合规下能飞个三四百米都是极限了

我之前没改控,最好记录是385米高,80米远,偶然一个晚上,飞到过506米高,55米远。随后改了天线与图传功放,目前550米高左右,图传永远满格,但是控依旧在600米以下失控~

网友:
大家有没有不破坏外观的改法?我的V+,200米就失控,蛋疼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