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型直升机讨论区
新手正面悬停老是不过关。。。。

楼主(2014-09-08):
开始玩直机也一个星期了。。
模拟器
对尾和侧面悬停都搞定了,就正面前后方向老是搞反。。。根本稳不住。。。无奈。。。

网友A:
别急看看别人两年才练会。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hlight=%B6%D4%CD%B7

网友B:
一个礼拜着啥急,侧面跟对头只有一点点的距离,慢慢来

网友C:
别吓人,没那么难的。
想着所有操作都是反的
或者是你的左、右侧悬停不过关,当在这个方向时你就炸机了
我基本是每个方向各练习了一个星期的
现在基本不摔,努力定点悬停中

网友D:
多练就行了

网友E:
一年后才说话,现在还早

网友F:
引用 网友C:
别吓人,没那么难的。
想着所有操作都是反的
我开始也像你那样想着对头什么都是反向,最后也能对头,后来发现那是错误的,一紧张就乱,其实4面悬停的状态就是好像很随意的,机械性的(有点矛盾),像骑车一样习惯了那样才是对的 ,另外悬停真的很难的,要把3面悬停练的特扎实后,对头就简单了,现在的小飞机都特稳而且现在的新手认为随便个悬停就算自己练会了,其实路还远着呢,你没懂真正悬停的概念,当你吧4面悬停练的很随意,那样才叫过关,以后倒飞,估计2天你就会了.

网友G:
不用多想,想多了反而不好,慢慢来。。可以先来侧面的航线。。慢慢的会发现对头没问题了,至少我就是这样过来的。。。
还有就是侧面悬停时,尾巴稍微过去一点,熟练了再过去一点,慢慢的对头就没压力了。。

网友H:
呵呵呵!要是一礼拜悬停就搞定了

网友I:
多练 我是看往哪偏就往哪拨摇杆

网友J:
其实很简单,,,你对头的时候,看机头。机头往下,你就应该拉升降,也就是拉后面。。。机头朝上,就要推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