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DJI技术,精灵2启动没有GPS问题!!!

楼主(2014-09-08):
           DJI技术,请你回答下,

           情况是这样已经试过两次了。我的精灵2全套,黑狗3+ DJI图传,IOSDMINI,   3.04固件

           一个多月前,带去乡下去飞,飞机飞了2个电池后,更换新电池然后启动就没有了GPS(这里指的并不是没有搜索岛GPS卫星。而是没有GPS),OSD 屏幕显示只有 ATT姿态和FS失控返航模式,不论怎么关机开机,换个地方(同一个地方前面都是正常飞行的)都没有GPS模式,右上角的拨杆来回拨动到姿态和失控返航都是正常的,就是没有GPS模式,屏幕上GPS卫星颗数为0,屏幕左下角也是只有FS和ATT,指南无法矫正,一矫正完都是爆闪红灯!

           这个情况后来本来打算回家拆开精灵看是否GPS线脱落,结果回家后,又才正常了,拆开机壳,GPS线是正常的!  后来飞机一直正常飞行!

            今天又到一个公园去飞,前面正常飞行飞了半个电池,  换个地方,然后以上那个没有GPS的情况又出现了,屏幕上就只有显示ATT和FS,关机开机换地方多次也没有GPS这里指的并不是没有搜索岛GPS卫星。而是没有GPS)!! 也是跟上次情况一样, 最后本来想回家,走了一段路,又尝试下开机,结果又正常了!

            请问大家试过这样的情况吗 ? 谢谢

网友:
估计哪里接触不好,再去检查一下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估计哪里接触不好,承脚检查一下试试看。

谢谢帮忙  承脚是指哪里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帮忙  承脚是指哪里啊????

“承脚”是笔误,应该是“再去”。歉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承脚”是笔误,应该是“再去”。歉意

好的  谢谢了   现在又一直是正常的

网友B:
下次如出現該狀況別斷電!馬上接電腦看看,三段位開關是否與軟件同部!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下次如出現該狀況別斷電!馬上接電腦看看,三段位開關是否與軟件同部!

谢谢,刚才插调参一切正常   但是目前这样的状况发生了两次,两次都是过段时间又正常 真奇怪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刚才插调参一切正常   但是目前这样的状况发生了两次,两次都是过段时间又正常 真奇怪了.......... ...

這種再現率不高的問題?很不好處理
真正要查問題時死都不再現
目前只能把gps接頭接點清乾淨,用電子用清潔劑清洗下試試!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這種再現率不高的問題?很不好處理
真正要查問題時死都不再現
目前只能把gps接頭接點清乾淨,用 ...

是啊 ,难排查,谢谢先
   你是香港人或者台湾人吗 打的繁体字

网友:
注意检查飞行模式切换开关,这个问题已有报导。

网友:
只要不是上天后出现这样情况就是万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