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r dsx9ii 切换机型后接收机没反应 只有机型1可用

楼主(2014-09-08):
我切换到机型2345 接收机通电
电机
一直发出滴~滴~滴~的声音 1秒1次不间断
然后切换回机型1 就可以用
我把机型5的内容复制到机型1上 才可以执行机型5上的内容
为什么

网友A:
JR 控是这样设置的,一个机型对应N个接收可以 一个接收对应多个机型不行 防止你多个飞机在场 开控时同时运作
在11X XG11 DSX11之上的新固件遥控 有个model link bind锁定或开启 开启后就可以一个接收机对过的机型都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