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B装机后无法起飞

楼主(2014-09-08):
各位大哥,请教下,MB三轴的灵敏度跟电压也有关系?昨天试飞450,6S电池每片只有3.8,飞起来控制感觉还好。今天啥都没变,把电池充满,起飞后控制不住,很灵敏。好盈40A铂金,6s电池。

网友:
震动 排震

网友:
可以肯定的是,和电压没关系

楼主:
把三个小旋扭调小后正常多了,基本能飞,但感觉跟手性还差点

网友:
排震,另外,电压高了,动力也强,不好控制

网友:
电压高了,动力强,自然就会稍微灵敏一些

网友:
你之前用什麼三軸啊?如果是用過Vbar的話,你現在的手感可以說是正常。MB設置易,調機也易,你慢慢看清楚說明書,一步一步調到自己想要的手感

网友:
把飞行特性调成普通模式

网友A:
MB很容易调,而且尾巴表现很爽。主要是手感很容易调到想要的状态。多看说明书吧。
控制的灵敏度跟第三个旋钮没关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MB很容易调,而且尾巴表现很爽。主要是手感很容易调到想要的状态。多看说明书吧。
控制的灵敏度跟第三个旋 ...

原先三个旋扭都在中间往大一点,跟本就控制不住飞机,把旋扭调小后,可以控制了。

说明书和铁汉拍的调校视频看了很多遍,没发现有什么不对的地方。

楼主:
问题找到了,换了一个电调后,一切正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