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XA技术人员进入帮我分析下log,刚入手的SuperX 飞控无故抽风损失惨重!!!

楼主(2014-09-08):
日志如下
http://log.xaircraft.cn/#2014_09_08_152448.192_12.11.04.41

刚入手还没一个星期的x650套装啊,这么惨烈不好吧~~
还不知道为什么会突然掉机啊

网友A:
有可能IO电压不稳,问下是飞腾电调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可能IO电压不稳,问下是飞腾电调吗

是买的一个ake的动力套装,感觉就是好盈opto 30a电调
贴的牌子而已

楼主:
问了这么久也没技术人员进来解决下问题,XA的售后难道就是这个水平么?

网友:
个人认为,折叠机架,如H4机架,一定要打开了再接电,因为带BEC输出的电调输出电压不一致,在电调自检过程中对IO电压影响特别大,电调最后自检滴滴完了电机还动一下,更是要命,久而久之,IO有烧坏的风险,正常用看不出来,时间长了就容易炸机。我现在全换乐天了,有输出的电调不用了,省的操心

网友:
电调对io应该是没有影响的吧?   superx的io好像本身就把电调的输出给断开了的

网友B:
XA从未抽风过……表示对你的问题无法解答,楼下回答

网友:
引用 网友B:
XA从未抽风过……表示对你的问题无法解答,楼下回答

他这个压根没抽风,后面的姿态确实出了问题,但是和遥控控制对比一下,全是一样的,简单点说,这个是接收机抽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