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T Versa Wing 飞翼,真的很好飞

楼主(2014-09-08):
做飞机的时候,把视频看了几遍!平凸翼,低速性能很好,很能飘,很省电!

翼展970
2212 kv1400
电机是前拉的,1300mah 到 2200mah都能用!

网友A:
这种构造的三角翼很新鲜,好飞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构造的三角翼很新鲜,好飞吗?

已经有3人预订我做的飞机了,都说好飞

网友B:
兄弟给个图 我也刚做了一个KT 飞翼 还没试飞  有空在做你这个 比较下15803135@qq.com

网友C:
LZ  你这飞机 要的话 怎么弄啊

网友D:
降落如何不损桨?

网友:
Ft的图纸,做的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D:
降落如何不损桨?

浆保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兄弟给个图 我也刚做了一个KT 飞翼 还没试飞  有空在做你这个 比较下

你搜 FT Versa Wing

楼主:
引用 网友C:
LZ  你这飞机 要的话 怎么弄啊

自己做!我身边的模友也想要。我代工,一个収50元材料手工费!

网友:
真心好飞 我也有一架

网友E:
严重问楼主,副翼升降怎么设置的,我死活弄不成,,急啊。。。。

网友:
这个也可以做成尾推和背推的两种!就是两舵面有点麻烦!

网友:
有做右下拉么?

楼主:
抬头厉害,做了下拉,没右拉,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严重问楼主,副翼升降怎么设置的,我死活弄不成,,急啊。。。。

要看什么控!用三角翼混控!

网友F:
引用 楼主:
抬头厉害,做了下拉,没右拉,

没做右拉的飞机不会反扭么,一直搞不明白前拉机

网友:
引用 网友F:
没做右拉的飞机不会反扭么,一直搞不明白前拉机

反扭也要看的诶,不是所有都会有那么明显的反扭的,一般大扭力大尺寸的桨比较容易出现那样的状况,如果飞机本身轻,翼展够大,产生的空气动力稳定力量足够维持飞机,那基本不用做右拉~~

网友:
飞翼确实很灵活

网友G:
我一直不明白他们的电池放到那里,能拍个照?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一直不明白他们的电池放到那里,能拍个照?

倒数第二张,有个仓门,放里面!

楼主(2014-11-03):
易烊千玺民工你

楼主:
什么多少?

网友:
LZ给个 图吧,我也想做个,2112782722@qq.com

网友:
不错,改进了动力仓为固定式,我以前飞这款机时动力仓库有时降落时会有损伤。如果这样设计的话那就经炸多了

网友H(2015-01-21):
请教楼主,目前打算用它载3s2600,1w图传,摄像头,山狗,osd。这些都挂上会不会太重?

楼主:
引用 网友H:
请教楼主,目前打算用它载3s2600,1w图传,摄像头,山狗,osd。这些都挂上会不会太重?

会重!我做过后推的,机头要用一个2200和一个1500才能把头压住!前拉我用1500mah!加fpv最好把翼展放大一个到1.2m

网友:
我用桨保护器的时候,桨保固定电机轴的螺丝已经拧得很紧了
但在飞的过程中,桨保还是会掉出来
请问这种的问题怎么解决呢

网友:
这可是上过国际视频的名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