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几个有关H3-3D的问题。

楼主(2014-09-08):
1.要是不用大疆的飞控,其它的飞控能用吗?
2.能直接连接接收器直接用吗?自稳还起作用吗?
3.能不过遥控直接找个架子加上个直连的摇杆做手持用吗?

网友:
第一个问题我问过DJI的技术,不可以,除非你用别的飞控,另外再配一个DJI的飞控控制云台.......
第二个我还没装机呢,没研究过,楼下回答,哈哈
第三个理论上可以,但是现实,不知道

网友:
第三个问题,肯定可行。

网友A:
不过,H3-3D的电机比较小,矫嫩些,不经揪。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过,H3-3D的电机比较小,矫嫩些,不经揪。

前2个有试过吗?不能用在别的控上的话,可能就要考虑不买了

网友:
我没有试过。前两个问题估计不行,大疆的东西貌似用在大疆的产品上才匹配。

网友B:
可以很肯定的告訴你以上三個問題?答案都是不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很肯定的告訴你以上三個問題?答案都是不行的!

也就是说我想要完成这3件事,只能选其它云台,反正就是大疆不行咯?

网友:
引用 楼主:
也就是说我想要完成这3件事,只能选其它云台,反正就是大疆不行咯?

可以很負擔任的告訴你正解!

网友:
DJI的H3-3D连山狗都不能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