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体螺距是-8度到+8度,这样能飞温柔的3D吗?

楼主(2014-09-08):
集体螺距是-8度到+8度,这样能飞温柔的3D吗?各位大大解答一下!

网友A:
请教楼主是怎么做到这个数值的?我的10.3度诶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没问题

像这螺距就飞飞航线,控里面螺距要改吗。还是控里就+100+50+0-50-100这样飞

网友:
很新手哇。多学下嘛。

网友:
8度,没试过。感觉太小退不起飞机。温柔还是降低油门螺距不变的好。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像这螺距就飞飞航线,控里面螺距要改吗。还是控里就+100+50+0-50-100这样飞

如果是无副翼系统:螺距   0   25   50   75    100
                  油门 3D   100 90  85   90    100
                 定速         80   80  80  80     80或其他数据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如果是无副翼系统:螺距   0   25   50   75    100
                  油门 3D   100 90  85   90     ...

定速在什么地方设置 我黄V8不是pro软件上没有定速 你说的数字一条直线到现在不懂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教楼主是怎么做到这个数值的?我的10.3度诶

把陀螺插在电脑上,用软件来调啊,我是新手都知道

网友:
引用 网友B:
定速在什么地方设置 我黄V8不是pro软件上没有定速 你说的数字一条直线到现在不懂

黄V8我没用过。
电调具有定速功能,选择定速项后控的油门曲线设置成一条直线,然后,按照电调说明要求做就行。

网友:
+-8°会不会小了点,推出去的力量嫌小一点吧

网友:
应该很难把~~~~~~~~~

网友:
8度是不是太小了,螺距太小了  油门拉杆会动作很大才会有效果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