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问apm的问题,大侠们看看

楼主(2014-09-08):
懂apm的友友们解释下,谢谢了

电机的四通道为什么是满的?

电机的四通道为什么是满的?

disarmed在这是什么意思?还有bat 0.00v 0a 0%是杂回事

disarmed在这是什么意思?还有bat 0.00v 0a 0%是杂回事

网友:
失控保护都没打开,你想怎样?

网友:
1、油门通道脉宽为966us,小于预设值975us,触发了失控保护,而又没有事先设置失控保护,所以所有电机满脉宽输出;解决方法:把各个通道上下界控制在1050-1950范围,下界不低于1000上界不高于2000。
2、没有开启电压电流传感器,或者没有安装,读数为零。

网友:
学习,准备上APM中

网友:
disarmed是没有解锁的意思

网友:
没解锁,没电压传感

网友:
都不是,我遇过,是刷固件时出现问题,要重新刷固件。最好刷固定翼再刷回多轴。即可解决。

网友:
玩直机的学习了

网友:
应该是设置问题,电压模块需要单独打开的。

网友:
A P M很折腾吗

网友:
看样子是失控保护打开了,所以电机输出是飞控按照失控的设定进行自主飞行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