丢机 请大神看看如何找回机机

楼主(2014-09-08):
APM飞控
图传
因为BB响坏了 所以就没有安装 今天飞着飞着突然没电!掉进一大片草中 草很茂密 一人高 我要怎么找???、

网友A:
地毯式搜索

网友B:
有录像在地图按经纬线坐标找,没录就不用找了

楼主:
没有录像

网友C:
放火把草烧了

网友D:
我的经验,找个人帮你找,你站在失控点,那人和你保持电话,你指挥他靠近目视落机点。
然后地毯式搜索,解锁轻推油门听方位。
或者再找一架多轴,盘旋空中俯视搜索。
我曾经在比人高的芦苇丛中找了俩小时,在绝望的时候找到。

网友E:
地毯式搜索、要不就再买一个然后再到这里飞高空看看在哪

网友F:
草上飞,一定要带BB响。
我用的就是追踪和低电量报警双功能的BB响,1分钟无遥控信号的变化,就会响。
这样在草中找机绝对神器。
如果没有类似的东西,告诉你吧,我曾经在60公分高的麦田里,飞机就在2米外,更本就看不到。何况你的是一人高的草。

网友G:
慢慢找找

网友H:
建议用图传靠近搜索,我就是这么找的,发现信号就有救了,前提是图传工作正常。速度要快。

网友:
带条搜索犬去飞

网友I:
12楼是正解 使用全向天线找大概范围 使用定向天线找具体方向

网友G:
明天再好好找找

网友J:
最好今天就找,等一天,变数太多了

网友K:
不好找。我曾经丢过一架固定翼飞机,看见它落下去,就是找不到,只有6~70公分高的草。

网友L:
再飞一个过去航拍 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