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0颇有喜感的炸机 更新维修结果

楼主(2014-09-08):
先上炸机视频,很短,我一般飞的很温柔,今天想稍稍暴力一点,刚开头就挂了。。。。

尾巴失控,高速自旋,电池和头罩甩出,无动力落地

捡回来检查
当时检查尾舵机,是死住的(没通电)

回到家检查舵机

舵机一插上就自转到底,卡住,KST565X还是刚买的。。。
更新维修结果,舵机里的电位器,线断了,太细太细太细。。。
而且没有胶保护,焊在PCB上振振就要掉的

用24AWG差不多,手上没有,就用22AWG抽去一半的丝解决了

测试正常

网友:
让我们庆贺吧。

网友:
主菜是炸鸡配狗尾巴草。

网友:
看着像是舵机坏了引起炸机啊!

网友:
看视频是舵机死了再炸鸡的,kst不能信任了吗?让kst赔炸鸡损失

网友A:
为什么这么快的尾自旋,尾桨射了?我曾经遇到过尾舵机失效,但有尾桨的阻力机身转不了这么快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这么快的尾自旋,尾桨射了?我曾经遇到过尾舵机失效,但有尾桨的阻力机身转不了这么快

如果我没看错,尾桨是还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这么快的尾自旋,尾桨射了?我曾经遇到过尾舵机失效,但有尾桨的阻力机身转不了这么快

尾舵机自己顶死了,然后自旋电池甩出
回家检查,尾舵机死命往一边转

网友:
哇擦擦,真是颇有喜感,超高速自旋

网友:
新买的315在固定翼上一样出现过问题 炸鸡~~~

网友B:
引用 楼主:
尾舵机自己顶死了,然后自旋电池甩出
回家检查,尾舵机死命往一边转

死在正螺距位置还负螺距位置?

图片上看还有些正螺距。现场保护好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死在正螺距位置还负螺距位置?

图片上看还有些正螺距。现场保护好了吗?

第三个视频里有啊 ,舵机插上就自己转到一头顶死
电池在天上已经甩出,无电坠机,不可能憋舵的,肯定PCB在天上就坏了

网友:
摄相意味深长的说了句,不能拍视频啊。我承认,我笑了

网友:
损失很大

网友:
电池摔了,还能用吗?

网友:
这自旋的真快啊!

网友:
最后的那句话真的是言简意赅啊······我笑了····

网友:
舵机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