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kt板三角翼的几个问题 有图 帮忙看下。

楼主(2014-09-09):
就是升降 剁和副翼连在一起的,  就是 舵面 要磨出什么斜口啊 。连接升降舵时直接用纤维胶带粘上吗,那个斜口,应该锯往下边吗, 还有,kt机的机翼要不要磨下斜口,前后磨 还是只磨前面。哪位老鸟有图 ,我看一下,。kt机哪些地方要磨斜口, 第一次做kt.机。 还有网上 那个塑料扇叶夹是不是代替纤维胶带 ,用来连接升降剁。 还有KT机 双方向舵怎样装。

网友:
都KT了,还管那些也不嫌麻烦

网友:
舵面切斜口
就是很单纯不要影响动作
通常是上面贴平
把下面切斜让舵面下摆的时候不至於卡住

另外
你是问机翼前端跟周围?
如果你的kt机
机翼没有翼型
基本上可以不管它
磨了也只是比较好看
不仔细看还看不到

楼主:
n44303发表于2014-09-09 13:36:11
都KT了,还管那些也不嫌麻烦
为了滑翔性能啊

楼主:
kvn_sh发表于2014-09-09 13:42:07

舵面切斜口
就是很单纯不要影响动作
通常是上面贴平
把下面切斜让舵面下摆的时候不至於卡住

另外
你是问机翼前端跟周围?
如果你的kt机
机翼没有翼型
基本上可以不管它
磨了也只是比较好看
不仔细看还看不到
嗯  我想磨了 估计滑翔性能好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  我想磨了 估计滑翔性能好点

另外
舵角片现成的很多
如果临时没有
随便啥胶带都可以解决
方法如图

网友:
随便找个FT的做机视频看看,kt不需要太讲究,V槽开好,背面贴胶带就搞定了。

网友:
不懂帮顶,字数字数字数字数字数字数字数补丁。

楼主:
kvn_sh发表于2014-09-09 14:15:29

另外
舵角片现成的很多
如果临时没有
随便啥胶带都可以解决
方法如图
嗯 我见有些是用纤维胶带,那个是不是要比普通的透明胶带好点。

楼主:
kvn_sh发表于2014-09-09 13:42:07

舵面切斜口
就是很单纯不要影响动作
通常是上面贴平
把下面切斜让舵面下摆的时候不至於卡住

另外
你是问机翼前端跟周围?
如果你的kt机
机翼没有翼型
基本上可以不管它
磨了也只是比较好看
不仔细看还看不到
想吧机翼前端磨点斜口。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 我见有些是用纤维胶带,那个是不是要比普通的透明胶带好点。

你也不想想粘的是什么
3cm宽600cm长0.5cm厚(应该不会更大吧)的KT板
两侧加中间一到两点照我上面图示贴好
普通胶带足够

楼主:
我发图片了 ,大家帮忙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