狗3录制视频应该选择多少帧合适?

楼主(2014-09-09):
25帧和50帧有什么区别?一般后期制作要用多少?

网友:
当然是50啦,运动状态下,细腻很多

网友A:
同问,另外哦,我试过像素1080和2.7k,外拍都觉得不太清楚。
我不喜欢鱼眼效果,故选的是窄画面,是否会影响画质?
大伙外拍一般选多大的像素?

网友:
50 比较好

网友:
1080 50p
最简单的例子,50p比25p果冻少的多

网友B:
我一般用4:3的画幅,狗3+1440x50帧,W,做的时候再去鱼眼。

网友:
感觉狗3拍的视频有点灰蒙蒙的 要后期调高对比度画面才会比较锐利

网友:
把protune关闭了就好了。

网友(2014-10-21):
引用 网友A:
同问,另外哦,我试过像素1080和2.7k,外拍都觉得不太清楚。
我不喜欢鱼眼效果,故选的是窄画面,是否会影 ...

窄画幅质量明显下降,还是用宽或中等好一些。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一般用4:3的画幅,狗3+1440x50帧,W,做的时候再去鱼眼。

请问去鱼眼用什么软件?